实在不好意思,来这提问:关于高压包的。

楼主(2009-05-30):
修一台电视,发现是高压包漏电,想换一个,没买到同型号的,上面写着:
DSC24-01N4006E1
59231A119697
买了一个新的,但没写什么型号,管脚对的上,但不能用。上面只写了:SC552628

现在是没办法了,想改一下电路,但不知这个新高压包能不能改过来。能改的话,改哪些脚?谢谢。
我知道这上面肯定有好多工程师都有过维修经验,所以特来请教。

如果不能改,有没有其它流行的可替代型号??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A:
很难改

    要改恐怕扫描和电源都可能要改了,但首先你得弄清楚手中的行输出变压器(不能将之称为高压包,高压包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参数规格及适用的电路,然后再照着改吧,如果能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