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电动助力装置

楼主(2009-05-31):
我想给自行车加一个助力装置,不完全是电动自行车。
我想在链条上安装松紧检测的装置,然后给单片机信号进而控制调速系统的工作。实现自动加速。
检测装置我打算用电位器加上电压,电压的变化达一定值后通过AD再给单片机。
但电位器的寿命有限,我想找一个检测位置的电子开关,可以给单片机信号的,不知用什么好?谢谢各位!!

网友A:
拆个电动车的手把你就知道了,用霍尔~!

楼主:
有没有编码开关之类

谢谢您的帮助!
但请问有没有编码开关之类的测位移元件???

网友B:
有一种拉线电位器

有一种拉线电位器(我也不知道它应该叫什么)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外观看记起来象一个微型电机,在考驾*用的电子倒桩机上见过

网友A:
那就用旋转编码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