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9835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09-05-31):
大侠们好:
        今用AD9835芯片(50M有源晶振)产生1kHZ正弦波,接法照使用手册,波形是能出来,可波形频率不稳,在1KHZ上下波动,(0.980~1.010khz),请问是何缘故~~谢谢

网友A:
9851倒是用过

很稳定

网友B:
先不刷新看看

网友C:
你用什么测的频率呢?

网友D:

这型号的资料,你可以去下载来看:pdf.hqbew.com/datesheet_AD9835.html

楼主:
我用示波器

楼主:

我发现波形的峰峰值也在变化,当AD9835工作时,电源也会有200MV左右的波动
不工作电源很稳,(我用的是开关电源),我测量晶振,(49.9M~50.1M)这晶振会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