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这个螺丝孔为什么这么做?

楼主(2009-05-31):
请问各位大大这个螺丝孔加上铜箔 做成过孔有什么用?
是和地线相连么?螺丝孔周围一圈小孔又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增强接地效果。

网友B:
人家都在问是否与地相接,乍出个增强接地效果?

网友B:
这个帖子,提得有水平!

等待长见识中……

网友C:
通常是通过螺丝钉连接机壳接地。过孔曾加铜皮强度,承受

网友D:
难倒是电磁兼容性

以前听人提过为了提高电磁兼容性螺丝孔弄成特殊形状 不过没见过

楼主:
继续求解

在我们公司 实际产品中螺丝孔是不和地线相连的。
某些情况下会采用高压瓷片电容通过螺丝孔让地线和机壳相连,释放静电

如果和地线相连,那么周围一圈小孔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这种设计好像近几年比较多,在我03年买电脑时,主板没采用这种画法。而现在的电脑主板的螺丝孔基本都是这样的了。

网友E:
~~

作用很简单通孔功能,也就是连接上下层的作用,细化原因如下:
1、因为螺丝孔在拧的过程中很容易会把中间的沉铜破坏掉导致断路,这个大家都有经验的,沉铜破坏后,导电性能有可能下降,接地效果可能也就下降了,所以为了尽可能的保证设计效果不被装配等减弱,弄点小孔也是值得的。
2、这些螺丝孔一般都在板边缘,如果螺丝帽比较小且拧的力气比较大的话,铜皮可能会翘起,如果加点小孔的话,相当于增加了上下层的连接力,翘起的情况要降低一些。
3、美观,呵呵,你难道不认为这样要漂亮一些吗?
4、据有的高人说,这还有部分解决热胀冷缩的功效,呵呵,原理就是那几个小孔给膨胀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如果螺丝和孔不匹配的时候,不至于那么容易就裂了。。。

楼主:
这样做 过波峰焊 螺丝孔不是全是锡了

这样做 过波峰焊 螺丝孔不是全是锡了

网友E:
俺个人认为最好和保护大地连接

而不是和参考地相连,但实际中,很多人设计的产品都与参考地连接了。

俺个人认为不妥,但。。。

网友E:
只要有焊盘,过波峰焊都有点麻烦

但为什么一定要过波峰焊呢?换个焊接方法不行吗?

另外也可以用夹具什么的挡掉,呵呵,生产工艺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F:
那些小孔是过波峰焊时漏锡用的

  1.4 螺丝孔金属化,焊盘设计不合理。
  螺丝孔是用螺钉固定PCB板之用。为防止过波峰焊后堵孔,螺丝孔内壁不允许覆铜箔,过波峰面的螺丝孔焊盘需要设计成“米”字型或梅花状(如果过波峰焊时使用载具,可能不存在以上问题)。如图1.4a和1.4b所示。

网友F:
.

PCB优化设计浅谈 11页.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3113644642.pdf

网友E:
呵呵,现在的设计,那个螺丝孔都有沉铜的。。。

回流焊的时候是不是不需要担心吃锡?!

楼主:
请问tyw这本是什么书

请问tyw这本是什么书

网友G:
问tyw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第3版)
           中文版

     【美】赛尔吉欧.佛朗哥 著
      刘树棠 朱茂林 荣  玫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

这本书有吧??

网友F:
图1.4b的说明好象有点问题,其他资料都说小孔漏锡用的

PCB优化设计浅谈 11页.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3113644642.pdf

PCB设计的可制造性 33页.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3113153757.pdf

网友F:
有的,稍后发

@@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df

网友E:
呵呵,老T的资料很珍贵。。。

学习了。。。

网友F:
→→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d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01.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02.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03.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04.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05.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06.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07.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08.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09.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10.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11.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12.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13.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14.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15.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16.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17.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18.rar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art19.rar

用迅雷下载,用注释做文件名就可以直接解压了

网友H:
和机壳的大地连接,降低接低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