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这个火箭的逃逸塔下面为什么也有大量烟雾呀

楼主(2009-05-31):
大家说说这个火箭的逃逸塔下面为什么也有大量烟雾呀
在逃逸塔下面的火箭箭体上。

难道发射的时候,逃逸塔的火箭也要点火?做小推力燃烧?

网友A:
能不能画图指示那里有问题?

俺没看出那里有问题?!

楼主:
改了一下图片。。

网友A:
~~

印象中在发射一段时间后那个雾气就没有了,俺有两个猜测
1、发射前不断的在向上面喷液体降温,会不会是发射瞬间那些液体汽化的结果?
2、垂直发射在启动阶段,会不会为了防止晃动而倒下来,所以箭体上部装了什么马达,马达喷出来的雾气形成的那个效果?

呵呵,这个需要航空航天专家chunyang先生上来扫盲了。。。

^^,虽然俺航天学院毕业的,但实际上对于航空航天也是没有什么了解。。。

网友B:
是不是校准方向之类的

网友C:
那个烟雾确实是逃逸塔火箭发出的

    逃逸塔在正式发射前需要先进行备机点火,这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迅速启动脱离发射程序的必要措施。逃逸塔动力系统由主动力火箭、姿态控制火箭、脱离火箭和爆炸闩扣等共同组成,因火箭发射的最危险阶段是发射前后的一段很短的窗口时间,所以逃逸塔动力必须处于“热备份”状态,有烟喷出是必然的,但这时的发动机输出功率很有限,与助推或姿态控制无关。
    窗口时间的解释:火箭发射一旦进入启动状态就无法停止,这时燃料和氧化剂已经混合,一点火星就会爆燃,从这个阶段起,人员撤离就无法依靠发射塔内的电梯了,而火箭发射后,毫无疑问,这时脱离推进火箭的唯一办法就是紧急分离,但紧急分离无法在过高的高度和速度下进行,所以可以进行紧急脱离的窗口宽度非常有限。
    逃逸塔系统在一定高度后即被抛弃。

网友D:
明白啦

看来,这和特务先准备好退路的策略是一样的。

网友E:
逃逸塔火箭在这吧

网友C:
上面的是逃逸牵引火箭

分离火箭在整流罩内

网友D:
11楼吓了我一跳

那人要是呆在上面,怎么进入仓内?

网友F:
明个在发射火箭去路边等着,检个“逃逸塔”看看什么样子

网友G:
哈哈,小心砸破头:-)

网友C:
整个发射阶段人都在返回仓里待着

    遇紧急情况时,先甩掉整流罩,然后启动爆炸闩扣和分离火箭,再启动牵引火箭将返回舱拉离运载火箭的运动轨迹,牵引火箭所带燃料很少,只能工作很短时间,燃料耗尽后即被抛弃,最后靠返回仓开降落伞返回。
    正常发射后到一定高度,逃逸塔的牵引火箭及支架部分首先被抛离,抛整流罩时,罩内部分的逃逸系统也同时被抛掉以减轻重量,此后飞船就开始裸奔了。
    因专业关系(俺是航空专业出身),象神州项目的相关具体设计情况俺并不清楚(楼主帖中的火箭也不是中国的),当年的同学、校友和专业圈子里也没有直接参与的相关人员(或者有俺不知道,没联系),所以知道的细节很有限。

网友G:
去看这个帖子吧

当然要预先点火备着啦,不然真的想“逃逸”时可就来不及了
 相关链接:http://forum.xitek.com/showarchives.php?threadid=320324

网友H:
这就是最后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