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注意到的下拉电阻取值问题.......

楼主(2009-06-01):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74LS138的使能端(G1)接上一个5K的下拉电阻居然还有0.9V左右的电压。因为不影响芯片正常工作,所以一直没发现。
     对于下拉电阻的取值我以前惯用的方法是,通过计算电流选用尽可能阻值较大的,以减小电流损耗。可今天发现接上5K的下拉电阻还有0.9V的电压(Vcc 5V),将下拉电阻减小到1.5K仍有0.3V的电压。这是为什么呢(G138的使能端为与门输入)?
     关于下拉电阻的取值,请问大家有何技巧、通常依据哪些条件呢?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study.qmvip.com/167/81383.html

7.  TTL门电路中输入端负载特性(输入端带电阻特殊情况的处理):
   1)悬空时相当于输入端接高电平。因为这时可以看作是输入端接一个无穷大的电阻。
   2)在门电路输入端串联10K电阻后再输入低电平,输入端出呈现的是高电平而不是低电平。因为由TTL门电路的输入端负载特性可知,只有在输入端接的串联电阻小于910欧时,它输入来的低电平信号才能被门电路识别出来,串联电阻再大的话输入端就一直呈现高电平。这个一定要注意。COMS门电路就不用考虑这些了。

网友B:
看看它的数据手册,输入低电平时电流要多少

网友C:
不正常,片子坏了吧?

网友D:
TTL电路的输入口都有内部上拉的

圈圈说的对,去看看数据手册就该明白了。出于节能目标,TTL电路根本就不该采用,应全部基于CMOS设计。

网友E:
看过手册了

IL最大为-0.36mA, 电阻5K时如果忽略MCU端电路, 则低电平最高会到1.8V, 但由于MCU的IO口输出管到地电阻较小跟5K并联,实际产生0.9V.这是我的猜测.

网友C:
IL即使接地也不超过-0.36mA,完全可以省掉电阻的

网友F:
6楼有没看明白楼上在说什么?

楼主:
回六楼

  问题是不能接地“使能端”肯定是用来控制芯片的工作状态的,具体是:接1工作,接0输出全为一(138为反码输出)

网友B:
换成74HCT138吧

网友G:
我看这个看datasheet或者普通电子教材都可以

这个问题应该看器件的输入电路。

通常,它们是一个从经过一个b-e极后,通过一个上拉电阻接到电源+上。这样,所说的电压就不奇怪了。

下拉电阻的设计,应该最少让输入端达到噪声容限电压以下。考虑应用环境噪声干扰的问题,还要保留必要的噪声干扰空间。从工作可靠性上讲,直接接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