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这个电路?

楼主(2009-06-01):
想做心音信号采集系统,传感器提供频率响应10-600hz,输出信号幅度0.5-1。5v,基线1/2vcc, vcc=5v。整体设计思想: (1)初级放大交流信号3-5倍(倍数可以根据传感器信号调节) (2)低通滤波 (3)高通滤波
(1)见附图
(2)低通600hz,高通10hz ,打算用UAF42来实现。

有几个疑问,想和大家交流一下:(1)做放大交流信号选用低噪声放大器,有必要选用仪表放大器吗?(2)我们教材中经典的低通,高通滤波器效果如何,有必要用UAF42这样的滤波器吗?(3)这样基本的信号调理电路,大家有没有实际更有效的电路?

网友A:
滤波电路没有必要用仪表放大器吧

一般前级放大用仪表放大器,滤波器的运放用一般的低噪声放大器即可,UAF42设计复杂一点的滤波器比较好,价格比较贵,好像是80到90块一个。

楼主:
谢谢2楼!

交流小信号放大,低通滤波,高通滤波.这样的信号调理电路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高手说说意见.

网友B:
完全没有用仪放的必要

不知道楼主用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的?
驻极体?压电?电容?还是其他的?
大部分情况下,心音信号都不能算是微弱信号,基本上用LM358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特意去选低噪声放大器。
你的心音如果只用来“听”,那么其低频下限不用低到10Hz,放不出也听不见;如果要进行数字采样分析的话倒也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在滤波方面呢?

我的传感器是购买 合肥华科的 是 压电式的. 心音信号不是微弱信号,但是是低频信号.在滤波方面有何建议?

网友B:
别把他当回事就可以了

压电传感器的信号是挺大的,最好用电荷放大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