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T大叔有没有关于电位器特性曲线的资料

楼主(2009-06-01):
越全面越好呀!
多谢了!

网友A:
参考一下

有空我会上传"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350页 38.8M.pdf "这本书的,你留心一下.

电位器常用规格参数之阻值变化特性或线性(尚优电子原创) (2008/07/03 16:00)

      我们拿到一个电位器时候,经常看到一个B20K,A100K,C50K这样的标记,这个标记就是指这个电位器的阻值和线性。A,B,C就是指电位器的不同线性。

所谓电位器的阻值线性是指电位器旋转角度(或行程)与作为分压器使用时输出电压的关系。电位器的阻值随滑动片接触点旋转角度之司的变化关系,这种关系在理论上可以是任何函数形式,但常见电位器的阻值线性有直线性变化型[B型]、指数变化型[A型]、对数变化型[C型]。
B型,直线式电位器:其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均匀,单位长度的阻值大致相等,电阻值的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成直线关系,多用于分压;阻值按旋转角度均匀变化,适合于分压、单调等方面调节作用。一般电位器的线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
A 型为指数式,指数式(反转对数式)电位器,在开始转动时,阻值变化很大。而在转角越接近最大阻值一端时,阻值变化越小。指数式(反转对数式)电位器,阻值按旋转角依指数关系变化,普遍用在音量控制电路中如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中的音量控制器。因为人的听觉对声音的强弱,是依指数关系变化的,若调制音量随电阻阻值指数变化,这样人耳听到的声音就感觉平稳舒适。所以这种电位器适用于音响电路的音调控制电路。

    C型为对数式,对数式电位器在开始转动时,电阻值变化转小,而在转角越接近最大阻值一端时,阻值变化越大。
阻值按旋转角度依对数关系变化,这种型式电位器多用在仪表当中,也适用于音调控制电路
这种电位器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不均匀,刚开始转动时,阻值的变化很大;转动角度增大时,阻值的变化较小。阻值的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成对数关系,多用于音量控制。因为人耳对音量的感觉大致和声音功率的对数成直线关系,即声音从小加大时,人耳感觉很灵敏,但大到某一值后,即使声音功率有了较大的增加,人耳却感觉变化不大。可见对数式电位器的阻值变化规律比较符合人耳听觉的特点,因此在收音机、电视机等音量控制电路中,应选用对数式电位器。
    当然电位器的线性还有W形,D行,但是普遍用的不多,这里不做详细介绍。

网友A:
→→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350页 38.8M pdf ←←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350页 38.8M.part01.rar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350页 38.8M.part02.rar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350页 38.8M.part03.rar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350页 38.8M.part04.rar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350页 38.8M.part05.rar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350页 38.8M.part06.rar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350页 38.8M.part07.rar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350页 38.8M.part08.rar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350页 38.8M.part09.rar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350页 38.8M.part10.rar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350页 38.8M.part11.rar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350页 38.8M.part12.rar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350页 38.8M.part13.rar

用迅雷下载,用注释做文件名就可以直接解压了

楼主:
多谢老T大叔!

己下载!

网友B(2012-10-12):
A 型为指数式,指数式(反转对数式)电位器,在开始转动时,阻值变化很大。而在转角越接近最大阻值一端时,阻值变化越小。
C型为对数式,对数式电位器在开始转动时,电阻值变化转小,而在转角越接近最大阻值一端时,阻值变化越大。
Z型开始变化缓慢,
D型开始变化迅速;
我理解能力比较差啊,。请教T叔,,下面上传的X,D,Z型我都能理解,可是感觉上面的两句话A,B型的和下面Z,D型的对应不上呢?

网友A:
Z,D型对的,A,B型讲反了(商家在瞎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