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二极管p6ke6.8ca的贴片对应型号是什么啊?

楼主(2009-06-02):
(无正文)

网友A:
型号应该还是一样吧,就封装不同,直接跟卖元件的说就行

楼主:
3楼,有没有功率更大的啊?电流差太远了

插脚的100A,这个贴片的才10多A

网友B(2009-11-23):
插件的P6KE6.8CA的瞬态抑制二极管改为贴片封装的为SMBJ6.5CA。

LangTuo---www.szlangtuo.com

击穿电压
测试电流
变位电压
最大反向漏电流 @ VWM
最大峰值脉冲电流
最大箝位电压

@ I ppm
V ( BR )
IT
VWM
ID
I ppm
VC
V
mA
V
μA
A
V
最小
最大
SMBJ6.5CA
7.22
7.98
10.0
6.5
12.0

网友C(2021-04-22):
为什么不用直插TVS二极管P6KE6.8CA,而要换成贴片形式的呢?是器件产品质量问题呢还是因为交期、价格呢?如果P6KE6.8CA能够满足电路保护需求的话,就没有必要找贴片的替换,当然如果非得找的话,也是可以的,楼主看下SMBJ6.0CA的参数,看下能否满足电路的保护需求!

网友D:
对应的贴片TVS二极管可以选择SMB或SMC系列的,主要还是看你的功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