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伍了, SDRAM中precharge是干什么的?

楼主(2009-06-02):
  看k4s161622d的PDF文件, 发现有precharge操作命令, 也有refresh命令.
  refresh是刷新操作, 这个是知道的, 也很明白功能作用.
  precharge直译是预充, 这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www.haoxiai.net/diannaoweixiu/ruanjianjichu/107227.html
SDRAM RAS Precharge Time(内存行地址选通脉冲预充电时间)可选项:2,3。该参数可以控制在进行SDRAM刷新操作之前行地址选通脉冲预充电所需要的时钟周期数。将预充电时间设为2可以提高SDRAM的性能,但是如果2个时钟周期的预充电时间不足,则SDRAM会因无法正常完成刷新操作而不能保持数据。

网友B:
precharge就是把所有的列充放电至1/2Vcc

附件是我以前写的一个简单小结,希望对你理解precharge有帮助!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6/20096217254732.pdf

网友C:
去网上搜索下,看看SRAM和DRAM的区别

楼主:
呵呵,基本明白了,多谢各位热情指导。

  看PDF时不明白它搞个AutoPrecharge操作干什么,原来与基本电路定时有关。俺读书那阵256Kbits的dram才出来不久,没有比较现代的高速SDRAM。其实俺操作时将SDRAM RAS Precharge Time(内存行地址选通脉冲预充电时间)选为 3 基本就不用考虑这个操作了,或者俺操作时钟频率比较低的时候选为 2 也没什么大问题。  再次多谢各位帮忙解决一个疑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