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马达正反转电路

楼主(2009-06-02):
各位大侠!!小弟求助DC马达正反转电路,用一IO口和二个3脚轻触开关控制马达正反转,没开机时底部的轻触开关不导通,顶部的开关导通,开机时IO口输出高电平,马达正转,底部的开关由不通变成导通,马达转置顶部,顶部开关由导通变为不导通,N分钟点后,马达反转,顶部开关由不导通变为导通.

网友A:
MY,是不是电工啊... 看看玩具电动车...

楼主:
需注意是一個IO控制

  電動玩具類是二個IO口控制,一個控制正轉,一個控制反轉,我的要求是一個IO口控制正反轉電路。

网友B:
用H桥

其中一臂加反向器即可。

楼主:
4樓

4樓請提供加反向器的詳細電路圖,謝調!!!

网友A:
汗死,4个晶体管的H桥, 控制加个反相器不就一个IO控制?

类比就是MAX485的收发控制脚,两个脚组合是4种状态,其实只要两种状态,1个脚去控制既可.

反相器,,,晶体管搭,

网友C:
BA6289

想省事的话可以用这个

楼主:
不行

   我用正反轉控制的(H桥)EMD812 IC加由8050共射級組成的反向器加二個三腳輕觸開關試過也行不通,產品開機時IO腳輸出高電平控制馬達正轉轉至頂部(在頂部時開關由導通變為斷開),IO口保持高電平,播放音樂,當音樂停止時,馬達反轉至底部,底部的開關斷開(在底部時開關由導通變為斷開),IO腳輸出低電平,在中間的行程中二個開關都是導通的,程序應該是音樂停止後延時N秒的時間後輸出低電平(讓馬達反轉至底部的時間)請各位幫手看看怎樣才能實現。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6/200964115142547.pdf

网友B:
要电机停止运行的话,必须另加一路IO

附加单稳态电路可以实现延迟通电或断电,但工艺性不强,成本也高于IO控制。

楼主:
可能是我還說清楚

IOAB4 口馬達反轉至底部時會自動由高電平變成低電平,馬達停轉。我測試過就是不接馬達時音樂停止N秒後會由高電平變為低電平。我現在電路接法,實現不了我要的功能,請各位大俠求助電路圖。

网友A:
1根线反正只能实现2个状态,正/反/停是三个了

网友D:
弄个H桥,电流不是太大的话,有现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