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

楼主(2009-06-02):
 现成的太贵,谁能教我做一个,将不胜感激(两路都是市电),
负载有电脑(保持通电)。
                                    本人是学生

    再次谢谢

网友A:
参考一下

04CD01 双电源自动转换装置设计图集 33页 1.3M.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6/20096375742537.pdf
低压双电源切换电路图 56页 3.7M.pdf part1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6/20096375925824.rar
低压双电源切换电路图 56页 3.7M.pdf part2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6/2009638020422.rar
下载后更名为1.rar~2.rar,才能解压

网友B:
你那意思是实现UPS功能吧?

    联想都不要想。去买个UPS回来就OK了!

网友C:
用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D:
这种东东最好还是不要自制

除非你经验很丰富。

网友B:
据我的经验,双电源不是那么简单

   看似很简单的,不就是电源切换么?
   实际上掉电、上电瞬间所发生的情况远非设想,要是几百安电流的电力线路,就连施耐德的产品都有切换时整个电源切换设备烧毁的时候。楼主是想那种能让电脑不断电的UPS。目前双电源还无法做到UPS那个程度,除非砸钱。

网友E:
這是一個新項目是個商機.

楼主:
补充

据说只要两个断路器,一个传感器就可以搞定,但具体怎么做呢,有没有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F:
楼主把问题想象的太简单了

    除非你不考虑切换的平滑性,如果是那样,一个触点容量足够的交流接触器就够了,但要考虑切换的平滑性,从楼主描述问题的方式所反映出的有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来看,即使有非常完整的现成资料,楼主也并不具备自行制造有关设备的能力,这个平滑切换决不简单,远比在线式UPS的自动切换复杂,即使购买成品也十分昂贵。
    老t给出的专利文献所及的解决方案也不能实现平滑切换,要实现平滑切换是不能使用任何触点开关方式的,也不能简单采用直通的切换方式,且要求冗余电网间的相位和电压高度一致,否则则需进行相应补偿,这是非常复杂的高难技术,所以楼主的思路应该调整,至少应该正确描述你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仅仅是为了停电不影响计算机,加个在线式UPS就可以了,然后用接触器切换后备电网,期间短暂掉电靠UPS弥补。

楼主:
再补充

我感觉没有那么复杂,只要保持电脑通电,平滑性要求不高,切换速度足够快就可以。
 相关链接: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9838702.html

楼主:
别人给出的方法

 相关链接: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9838702.html

网友A:
.

<PRE>买一个主触头二开二闭的建筑用接触器,按照说明书接线就可以了。买不到的话,就买二只常规的三极接触器(带一组常开辅助触头)和一只中间继电器(至少带互相独立的一组常开触头和一组常闭触头)。通过中间继电器判断电源情况,进线投切。这两种方法做出来的双电源切换回路都是自投自复式的,你必须选出其中一路电源作为主供电源,另一路作为备用。 </PRE>回答者: hainwei - 都司 六级   2009-6-3 09:08<PRE>如图 </PRE>

网友G:
要么是简单,要么是很复杂

楼主所说的要求不高的切换方式,几乎懂电子的人都懂,切换不平滑,很可能会使电脑断电0.1秒,如果电脑电源电容不够大,会造成死机或数据错乱。
要求高的平滑切换,能做好的,估计可以申请国际专利了。

网友H:
很是奇怪LZ哪里来的两路市电???

网友F:
任何触点型切换都快不了

网友I:
后备电切换的问题

PC电源规范决定了PC具有一定的后备电切换时间,它要求在额定最低输入电压,最大输出功率下,具有掉电后维持12mS,输出电压跌落到额定输出电压的90%, P.G信号跳变为零。通常的在线式UPS切换时间为零,后备式UPS切换时间小于8mS,完全不会影响PC运作。

对于感性负载,供切换的两路交流电源一定要保持同相,或相位差极小。如果在前一路供电时,电流还未过零,而第二路切过来,由于相位不同步,而可能导致电流继续增大,伏秒积超过感性器件的伏积容限,磁路便会饱合,产生很强的冲击电流,引起过流保护

网友J:
可以问问搞电网并网研究的

他们应该很熟悉

网友K:
RE:

呵呵 还是把家里的台式电脑换成笔记本的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