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我的IRF640会烧

楼主(2009-06-22):
(无正文)

楼主:
不太会发图,分二次发

网友A:
推挽驱动为什么不用专用集成块

网友B:
很显然电路有问题640不能工作在非线性区

看不清楼主的U9是啥芯片?

楼主:
U9是DS0026

  这是个放大作用的,把信号电压放大到16V,因为640的输入要有16V

网友C:
干嘛要串C19、C20???

网友D:
看不清,应该是工作在线性区了 (别说散热片都没加)

楼主:
加了个好大的散热片

  本来还想加个风扇的,不过后来加大散热片就行了

网友C:
LZ,先说说C19、C20是基于什么考虑

楼主:
试了下

  C19和C20去掉后,负载的发热会少掉一半,负载是直接接在T1后面的

网友B:
XWJ正解

去掉C19和C20640就工作在非线性区了,当然功耗就降下来了。

网友E:
看哈两个开关导通之间是否设置有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