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还是要来请教,关于DSP的傻瓜问题!到底啥是DSP算法

楼主(2009-03-20):
不好意思实在惭愧从来没弄过DSP,一点不懂!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对一个模拟信号进行足够高的ADC、并且足够快的、足够等间隔的去完成采样,然后保存这些采样数据!

然后程序根据采样来的这一堆数据进行分析,比如分析频谱,计算周期、RMS、平均值等……

见笑了,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A:
呵呵,DSP算法是一个“泛概念”

    与MPU、MCU相比,DSP长于快速浮点运算,所有浮点甚至包括整型的数据运算操作都可以称为“算法”,没有特定的严格定义,只是,为了发挥DSP的快速运算能力特别是在密集、高实时的运算强度下,编制算法时往往会采用较复杂的数学手段,这时“算法”的味道就很浓了。当然,如果不在乎成本,拿DSP做累加运算这样的小Case也没什么不可,当MCU用也无所谓,谁说大**轰不死蚊子?
    做复杂的DSP应用开发时,人员配制往往由专门搞硬件的、专门搞系统软件的和专门研究算法的人共同组成,研究算法的人甚至可以不懂电路、元件和DSP软件代码的使用,完全可以是玩纯数学的,不过在这里,往往他们才是核心。举个例子:搞指纹识别,其根本难点在于鉴别什么才是指纹的合理特征值以及该特征值应如何选择,这与DSP完全无关,而会DSP应用设计的人多了,甚至可以从TI拉来个搞开发板的主设,让其独立搞指纹的识别匹配算法,恐怕这个主设连北都找不到。而相对的,从警察刑侦系统找个专门研究指纹的资深专家,即使他根本不懂DSP也一定能说出点什么道道来。体会一下这里的“奥妙”。
    当然,这个例子有点极端,现代条件下,对于专业从事DSP算法研究的人,同时精通DSP结构特点和应用设计应该不是什么多大的难事,对提高算法研究的效率和效果也是有必要的。而在多数普通的、不需要什么高难度算法的应用或者已经理解掌握了某种算法或者干脆拥有该算法代码的人,从应用电子设计的角度去实现DSP系统设计也是完全可行的,此类人员在行业内也占多数,毕竟DSP已经是非常廉价的“常规电子元件”了。

楼主:
哈,非常感谢版主亲自回帖指点!

这个东西没弄过,一点感觉没有,估计这个问题也够弱智,惭愧惭愧!

我一直在想,如果用传说中的DSP很可能可以来个终极方案,估计可以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但对这个DSP不是太懂,公司又不重视技术,所以比较累!

待处理的信号频率很低,几乎就是直流,如果能把这个信号的周期、峰值、单位时间内出现的次数等相关特性分析出来,配合软件就可以很好的解决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我都比较系统的分析过了,就差怎么去实现了!

也搜索了很多的**介绍,我的理解似乎是对的,就是首先用合适的ADC完成采样,然后对采样来的一堆数据用DSP的方法分析,计算出需要的峰值、RMS、频率等特性!

就是这样弄的吧?我想花一番功夫自己先搞出来再说,选个外置的专用ADC,用STM32应该也是绰绰有余了。

谢谢版主,弄出来了到时请版主赏光吃大餐,哈哈

网友B:
偶也不懂,帮顶

目前的认识只限于知道DSP是比较“专”的东西,一类应用有一个系列

网友A:
楼主的应用不一定非要DSP才是终极方案

    关键是看系统需要的最佳响应速度,毕竟输入是慢变的,MCU的处理能力就应该可以满足了,大不了去用如你所说的STM32等较强性能的MCU,除非输入信号中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成份需要进行快速傅立叶展开分析等,这时用一片入门级的DSP也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谢谢chunyang版主

我的意思也就是这样的,是用DSP的方法,不一定非要用DSP器件.
选STM32平台的主要也想自己顺便练练,也是发展趋势。
我再看看,看该怎么弄!
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A:
呵呵,够用就好

做产品设计,性价比是首要考量因素。

网友A:
另外,DSP和MCU、MPU相比,浮点运算这一块还是会影响到方法

具体来说,细部运算方法问题还是有区别的,用MCU去做浮点运算,即使速度方面满足,编程也会复杂些的,不过这也无所谓,只是繁一些,难度不大。

楼主:
谢谢版主

价格其实倒也没啥,因为这些成本相对于整机微不足道,呵呵
刚才瞎逛,发现STM32提供DSP函数库,不过不清楚能不能用得上,一点不懂
算了,先把框架尽量搭好,软件的事再说,实在不行就先蛮干^_^,反正是超低频信号,速度足够了(我估计51都可以,只要RAM够,呵)!

再次感谢chunyang版主!

网友C:
DSP只是用数学的方法来处理信号,它只是一种方法而已

跟所选择的处理器无关,跟处理器相关的是处理速度。DSP这种用数学计算的方法来处理信号的思想是不变的。

圈圈在ATMAL的ARM7处理器上照样可以用DSP的方法显示音频的频谱~~~
详见(有图片和视频哦):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v=&ID=3254469

楼主:
哈哈,谢谢圈圈啦,这就看看去!

网友D:
兄弟你的基础也太差了

建议你弄几本信号与系统的书看看再说
Structure and Interpretation of Signals and Systems
Signals and Systems,2ed - A.V.Oppenheim
Discrete Time Signal Processing 2ed - Oppenheim
DSP 基础的有FIR IIF滤波,FFT快速傅里叶变换,高级有图像处理方面的
这些东西都有现成的程序库了,下个玩玩。

楼主:
让楼上仁兄见笑了^_^

不好意思,这东四没搞过,信号与系统是学过,可惜貌似不知所云,实在惭愧,所以打算要从头再来!不过这东西太专业,不打算太深入研究,不是那块料,呵呵!
圈圈的回帖对俺帮助极大,这里再次感谢了!

LS的g_turing兄,你说的现成的程序库...除了TI、ST外有通用的吗?也就是开源的吧,有吗?能否介绍一下?
TI、ST的估计都得使用他们自己的编译环境吧?

楼主:
比如采样了一段AD样本

我需要滤波,调一个函数再配一些参数,然后就可以处理完成,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