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请修手机的帮我焊接么?

楼主(2009-03-20):
(无正文)

楼主:
从老古开发网转了一篇过来

看得我胆战心惊啊。

 如何手工焊接表面封装元件
手工焊接表面元件是个细活。无论你是焊在表贴万能板上还是焊在开好的PCB上,其细致程度不亚于修钟表,甚至不亚于一次外科手术。我甚至认为应该为焊接人评个起码6级工人。
虽然需要比较多的技巧,但毕竟是可以手工操作的,如我这般菜鸟也能成功焊成,毕竟事在人为。
在工具上,最好有热风枪,倒不是在焊接上它有很大帮助,但至少你焊坏了,可以拆下来再焊一次。在助焊剂上,我觉得酒精和松香溶液比较好用,因为它有粘性,可以固定IC。镊子不可少,至于放大镜也是不可少,最好不是那种绿玻璃的放大镜。还有擦烙铁头的海绵,时不时要擦一下。至于擦汗的毛巾就自便了。
不论焊盘是否镀锡,在焊之前,先给焊盘上一层锡,因为这一层锡在焊接好之后是主要接触面焊接面。另外一个焊接面是管脚的末端。上锡的效果要做到薄、均匀、光滑,这样它在放上IC后会方得很平整。可以用烙铁投放平,顺焊盘方向涂抹,然后再分开粘连部分。完成后检查一遍,这很重要,因为如果这时候有粘连的焊盘,到后面都是白做了。每一个步骤后的检查都很重要,因为这是个细活。
然后就是整理管脚了。我用的镊子是圆规上用来蘸墨水画线的那一端的夹子,我还没有发现更好的工具。不论是新片子,旧片子,很多管脚都歪向一侧,主要要整理成间距一致,不然对不上焊盘是很郁闷的一件事。
接下来,把IC放上焊盘,可以把IC管脚底面刷上一层助焊剂,有助于焊接上底面,但这样做过一段时间还没有对准焊盘能把管脚粘在焊盘上。把IC放在焊盘上,逐条边把管脚对齐,这个是体现细活的表现的地方了,你可以按着IC轻轻敲击来微调偏移等等。反正办法是人想的。如果能把管脚对准了,可以焊死对角的的管脚固定IC。然后终于可以歇一口气了--------
接下来是焊接管脚了,焊接管脚前可以刷上助焊剂,稍干时,就可以可以在上面“刷”(横刷竖刷都可以)熔融焊锡了,其实在这个阶段不太容易罢管脚粘连上,但如果粘连上了,可以再刷一次助焊剂,再做一次,往往就能把粘连的焊锡带出来。但第二次粘上就不好带出来了。检查时用针拨动管脚,看看是否能拨动,补焊一下。如果顺利的话,焊接能一次成功,但总是不顺利的。
如果焊锡老窝在管脚缝隙里就不肯出来怎么办。正确的做法是:握紧拳头,然后念齐天大圣,也可以把多股铜线剥开,蘸上助焊剂,然后和烙铁头一起加热,融化那些粘连得锡,然后再带出来,掌握住焊锡在变成固体前都有一刻粘稠,那时带出来效果最好。
另外,在焊接时要把握住焊锡的特性,大概多长时间融化,多长时间凝固,不要过分加热焊盘,否则焊盘会脱落的。
怎么取下表贴的IC呢,最好使用热风枪,均匀加热,慢慢翘动,有反映再加力,然后再换个方向再做,直到取下来,不要怕时间长,如果加力撬下来,会把焊盘剥落。
或者采用拉线法,用钢丝(琴弦不错)穿过若干条管脚里面的缝隙,用烙铁加热受力管脚,逐个拉出(是拉出底下的焊锡,不是拉出管脚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但不可对拉出的那条管脚再加热,不然又焊上了。
总之细致总是要的。 www.99digital.com如转贴请注明出处

网友A:
明确的告诉你:贴片元件很好焊,甚至比直插的更好焊,更

真的。

网友B:
要有防静电镊子和一个温控小面积马蹄形头烙铁

网友C:
自己焊吧,没这本事不是会用烙铁的

网友D:
焊功是炼出来的,要多练

网友E:
无语了,看来lz是搞纯敲键盘的

网友A:
别说了,LZ还是先去找个不要的板子多练练手吧!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然说再多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