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

楼主(2009-03-21):
求教各位大侠:驻极体电容式麦克风,输出信号的放大器选什么比较好?
要求:双极性供电,电压放大倍数最大可达200左右(使用时到100倍即可),当然还有别的高输入阻抗什么的

网友A:
使用FET型运算放大器就行,例如TL082、TL08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