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总线的困扰

楼主(2009-03-21):
各位:
    我现在用采集器通过485总线采集4路传感器的信号,总是有一路数据时常无法采集到(时有时无),通过监视总线,发现无法采集到数据时,总线上是有该传感器的数据的,也就是采集器没有读到该数据,复位采集器后(总线上的设备没有复位)便又可以采集到了,开始怀疑是程序的问题,可是修改了若干版本后效果还是不明显.继续观察,当采集不到数据是(总线上仍有数据),此时将该设备从总线拔除(同时将该设备断电,因为电源与数据用同一电缆),在连接上(没有复位采集器),也可以重新采集到数据,这有让我觉得不是软件的问题.
    是不是我的485芯片接收能力不行啊(公司采购芯片的渠道不正规)? 由于通信距离短,设备数量少,所以采用星型连接,开始怀疑过拓扑结构的问题,可后来用隔离型485HUB采集,没有明显改善.
    有经验的大侠,帮忙分析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通信不稳定.

网友A:
这是设计问题,硬件、软件的问题可能性都有

    用术语来说叫做“鲁棒性”太差。
    先从硬件检查着手,基本功能正常不算数,还要先经得起环境因素如电磁干扰、总线共模/差模电压超标等等的影响,电路设计在这里是关键。然后就是软件问题,但要先排除硬件缺陷的影响后再进一步考量。

楼主:
*

感谢chunyang大侠的建议.

网友B:
不了解这种集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