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86晶振测试

楼主(2009-03-21):
公司现在要求测试晶振32.786的精度
  该怎么测试啊??
我们给供应商的精度要求为1%啊
   用555电路可以不??如何设计

网友A:
555不行。1%很低的了,找个恒温晶振做时钟源应该很容易的了

网友B:
最好用专门的晶体测试仪

    否则你需要先搭建高精度的参考信号源,频度精度至少0.1%,然后再和晶体振荡电路的输出做比较,用李沙育图形最直观。而使用晶体测试仪,不但能高精度的测量出晶体的实际频率,还能得到晶体的负载电容等指标,做高精度晶体振荡器不能只关心振荡频率的精度,其它相关指标也会对实际频率产生影响,需要在电路设计中进行修正。

网友C:
精度1%的要求? 那根本就不用测,肯定能满足

网友D:
1%

除非买错型号或者次品。合格晶振都在0.1%以内的。不用挑。

网友B:
呵呵,不错,被楼主引到“沟”里了

惭愧!

楼主:
谢谢啦

呵呵  说的也是啊
可惜我们的产品使用的IC没有内置时钟啊
需要用到晶振来提供啊
还有就是要连续运行一个月的要求
所以对晶振的要求才会高啊
没有办法啦!!!!

网友B:
要求高,就用我说的方法检测

但1%确实不是什么“要求高”,你提的指标不合理而已。

网友E(2010-05-06):
我也来了解一下

网友F:
次品也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G:
买台仪器吧,大概2000多点,我公司就是这样测试的

网友G:
机器:石英钟表测试仪

网友H:
有的频表有晶体测试功能。

网友I:
1%、、、、、冒话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