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路不懂,请指教

楼主(2009-03-22):
请问这里的R4是什么作用啊,好象是个反馈!参数为贴片型号

网友A:
直流偏置

网友B:
偏置及反馈

网友C:
楼主应该看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的教科书

看来是把相关知识都还给老师了。

楼主:
同意楼上的,但是有点疑问

同意上面的,但是有点疑问,为什么R4 105不从D1稳压管端直接接触啊,还有就是刚测过电压,好象对音频没放大作用,奇怪了,个人感觉应该会放大,然后在给功放啊,感觉这R4还有点反馈的作用

网友D:
回楼主

没错,R4的作用就是偏置加反馈,
实际上主要是偏置的作用,反馈只是副产品,
那个R8才是真正的反馈电阻,
而R4这种接法的好处就是偏置电路对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敏感,
通常,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在100-200之间,但是不能想当然。
即使是同一批三极管,放大倍数也各有不同,而偏置带来困难,
看以前的电路,那个偏置电阻都是带一个*号的,就是可调的。
或者对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有要求。
而这种接法,就可以不用调了。
可以实际算一下,从实际电路看,如果想动态范围最大,直流工作点Uc在3/4Ud是最合适的。
假设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100,算算偏置电压,这时的电源电压为Ud.
Ic=100Ib,Ie=Ic+Ib 约等于Ic.
那么直流工作点Uc=12.2/14.4Ud=0.85Ud

假设hFE=50,则Uc=22.2/24.4Ud=0.91Ud, 动态范围0.09*2
假设hFE=100,则Uc=12.2/14.4Ud=0.85Ud, 动态范围0.15*2
假设hFE=150,则Uc=8.9/11.1Ud=0.80Ud,  动态范围0.20*2
假设hFE=200,则Uc=7.2/9.4Ud=0.77Ud    动态范围0.23*2
假设hFE=300,则Uc=5.5/7.7Ud=0.71Ud    动态范围0.21*2
假设hFE=400,则Uc=4.7/6.9Ud=0.68Ud    动态范围0.18*2
假设hFE=500,则Uc=4.2/6.4Ud=0.66Ud    动态范围0.16*2
假设hFE=1000,则Uc=3.2/5.4Ud=0.59Ud   动态范围0.09*2

而将R4直接接到Ud上时,
Ic=hFE*Ib,Ie=Ic+Ib == Ic,
Ib=Ud/(Rb+hFE*Re)
Uc=Ud-Ic*Rc=Ud-hFE*Ib*Rc=Ud-hFE*Ud*Rc/(Rb+hFE*Re)
=Ud(1-hFE*Rc/(Rb+hFE*Re))

假设hFE=50,则Uc=0.90Ud              动态范围0.10*2
假设hFE=100,则Uc=0.82Ud             动态范围0.18*2
假设hFE=150,则Uc=0.75Ud             动态范围0.25*2
假设hFE=200,则Uc=0.69Ud             动态范围0.19*2
假设hFE=300,则Uc=0.60Ud             动态范围0.10*2
假设hFE=400,则Uc=0.53Ud             动态范围0.03*2
假设hFE=500,则Uc=0.48Ud,实际上不可能,当hFE>450时,三极管已经饱和导通,

通过上面对比可见,在hFE从50到1000的变化范围内,此电路都能保持相对稳定的静态偏置和可操作的动态范围,而将R4接到Ud上时,只在特定hFE=150是动态范围最大,偏离后,动态范围急剧下降,当hFE超过450时,三极管将饱和导通。

这是还是带反馈电阻R8的情况,假如反馈电阻R8减小或没有,那么对比还将更加强烈。

网友E:
音频电路经常用的,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