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一放大电路输出电压咋还不如输入了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3-22):
图没问题,先去确定信号源的内阻。

网友B:
回LZ

你那个图不是放大100倍的图啊,是放大10倍的,
还有,你那个是反相比例放大,输入10mV输出应该是负压,
还有,不知道你是想直流放大还是交流放大,作为交流放大又没有交流耦合。
如果是直流放大,而且输出真的是正的,是不是有失调电平作怪啊。

网友B:
另外

放大器一般都做同相放大用的,
这样输入阻抗高,当然缺点是不能做1倍以下的放大。
而反相放大输入阻抗都比较低,除非做变换等用途,一般不选这种。

网友C:
你的交流信号通过C1被滤到地了吧,去掉C1试试

网友D:
3脚的接虚地

3脚的接虚地试一下。

网友E:
楼主好象是要放大电容话筒的(内阻大),应该改成同向放

注意同向放大器的输入端接了耦合电容后,需要在同向输入端接一个几百K的电阻到地,避免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