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红外触摸屏原理的吗?进来聊聊

楼主(2009-03-22):
最近查了一下红外触摸屏的资料,发现做的越来越多,,原理基本就是红外发射--红外光敏三极管接收,有个问题一直没有想明白,红外发光管发出的光是有散射的吧,如果接收管距离很近,岂不是相邻的光敏管也收到信号了?这样怎么能定位呢?

 我想一个是采用了特殊定制的发光管,在工艺上保证了相邻光敏管收不到信号;
另一个就是采用算法,发光管逐个通电,然后判断接收管状态,加上软件上的一些算法,来实现定位.有对这个熟悉的兄弟吗?谈谈这个问题.
另外这个东西未来市场是不是会很大?

网友A:
楼主能够动脑筋是很好的

不过,你担心的触摸屏“问题”,从一开始就已经考虑到了,红外式触摸屏工作于扫描模式,散射问题可以取中间的那个坐标即可。

楼主:
总觉得扫描模式怪怪的,

请问一下chunyang老师,为什么不定制一些没有散射或者散射很小的发光管呢?
做到一一对应,这样在软件上岂不更简单更清晰?

网友A:
有句话叫做“按下葫芦起了瓢”

你的想法在技术上可行,但因之浮起的“瓢”却要命,那是“银子”做的瓢。再说,软件又有何难?

楼主:
明白了,

钱作怪,呵呵,这算是一种特殊需求,成本太高了.
谢chunyang老师!

网友B:
LZ,是你的思路有问题

实际上不是检测接受,而是检测遮断

而且就是要多个收到才好
自己去想吧...

楼主:
按照老x的说法,那就是发光管散射角越大越好了啊,

散射角越大,需要的发射管越少,只要适当增加接收管数量就可以实现高分辨率了.只要哪一个接收管被遮断,则该行(或列)有信号输出就可以了,然后行列一组合,坐标就出来了.

老x,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C:
画个图想想更容易

楼主:
明白了

多谢各位高手,原来如此

网友A:
分辨率由发射管的数量决定

    接收管则与发射管的数量相同,因为工作在扫描模式,发射管是依次脉冲输出的,接收管也依次同序选通,当发生遮断现象时,可据此得出是哪个发射管被遮断了,于是精确座标就出来了,当有多个相邻发射管均被遮断时,用软件可选“中值”、“轮廓”、“方向”等进一步判决的依据,一般应用多选“中值”。用判断发射管座标的方法,对LED的散射指标、光电管的敏感角度等将完全无要求,这样元件选择、安装工艺等等的要求都可以降到最低。
    直接判断接收侧是“正逻辑”思维,通过接收侧反推发射侧是“负逻辑”思维,人的思维习惯往往是正逻辑,但有时负逻辑思维更解决问题。

网友D:
你当前哪个管在发射是知道的嘛~~~别的管收不收得到别管它

网友E:
红外触摸屏只能是循环扫描方式,

如果发射管全部同时发光的话,很难判断触摸点的具体位置了,由于散射原因,所有接收管都会收到非对管发来的红外光,几乎没有什么能挡住光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