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紫外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03-22):
朋友有一盏紫外灯坏了,检查了电路板没有明显的故障,不只是否灯泡坏了。对它的原理不是很清楚,上一下照片,知道的朋友麻烦告知一下,谢过!

网友A:
从那个灯泡来看,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一般升压电路出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其实紫外线灯跟我们用的日光灯是一样的,
我们用的日光灯,就是汞蒸汽产生紫外线,然后照射荧光粉发出可见光,而灯泡的玻璃外壳会阻挡绝大多数紫外线,
如果日光灯不加荧光粉,并且外壳用石英玻璃,那么就是一个紫外线灯了。

而楼主图上的那个紫外线灯,貌似是冷阴极的,石英外壳。

楼主:
灯泡是否有问题?

谢谢楼上各位。我量了一下灯泡两脚之间阻值无穷大,不知灯泡是不是坏的?

网友B:
泡儿挂了,去生产厂配吧

网友C:
谁说灯泡不容易坏啊? 看这个倒是和高压气体放电灯(HID)类

HID灯泡的寿命是普通卤素灯的十倍,比同等功率的石英卤素灯泡的光强度大5倍以上,但寿命再长用久了也是会坏的嘛...

气体放电灯会产生巨量的紫外线,只是照明的HID灯用的是抗紫外线水晶石英玻璃灯管,估计紫外线灯泡可能就是采用不吸收紫外线的玻璃材料。

PS:
灯泡的两个电极间本来就不通的:-)
而灯泡坏了也不是越用越暗,反而是越用越亮!

当然,相对于电路来说,HID灯泡确实算比较难坏的,
特别是电池内阻高时那时肯定打不着的哦:-)

网友C:
作为便携式灯具,这个东东灯泡坏的几率比较小,倒是电池

相当的大

楼主:
我把电池取下了

用大功率直流电源接电试了下,还是不行,可电路又没有明显坏的元件。内部就是一个类似开关电源的电路,UC3845芯片带的,第6脚PWM没有输出,第4脚有锯齿波,量第一脚是0.02V,貌似保护了,顺着电路查,搞不清是电路故障保护还是灯泡故障保护。

楼主:
询了一下价格

这一款卖14000一个,拆开来没啥的,咋的这么贵?

网友C:
呵呵,LS正解

HID电子镇流器通俗的叫法叫:安定器
你这个应该就是和车灯一样的,只是灯泡去掉了一层壳:-)

网友D(2009-05-14):
高压汞泡

很便宜的。你这个灯怎么都能试。

网友E:
刚才按错了

xwj咋啥都知道
那么多知识咋积累的~~

网友D:
HID车灯不行

HID车灯是充氙气的,紫外线灯是充汞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