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高速时钟切换控制芯片

楼主(2009-03-24):
两路10MHZ时钟输入,要求芯片通过外部(FPGA)使能控制完成对两路时钟的切换,就像美信7383那样,但它内置的时钟精度不够。主要用于一个PLL的参考时钟切换。内似电路也行。

网友A:
才10Mhz

随便找个数字选择器或模拟开关都行

楼主:
模拟开关?

模拟开关肯定不行的

网友B:
搞3个与非门不就行了。

网友A:
3楼用过之后再下结论

FET总线开关和模拟开关就没太大差别。
480MHz的USB信号都能用模拟开关来切换10MHz的信号算什么。

楼主:
与或非

用了一个与或非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