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监听窜行通讯?

楼主(2009-03-29):
   想仿照个小日本的设备。其结构是主机带有10几个子站。现在问题是不知道其通讯格式(数据位数,停止位数,有无校验和波特率),所以用窜口调试软件看到数据也不知道对不对。想在485芯片前的RXD,TXD上进行监听,问题是:

1.用逻辑分析仪号还是数字示波器好,对数字示波器有什么要求?
2.通常的波特率都是2400,4800,9600.。。。等等,实现通讯的CPU晶振频率一般都带小数,而其主CPU晶振居然是12M,莫非其波特率不是通常我们用的这些吗?
3.通讯数据包一般都怎样加密?若其真的加密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管它,也不用分析协议的具体内容了,根据设备的动作和显示(动作和显示很简单),它发什么,咱也发什么。

网友A:
计划把我的手持万用在线编程机增加串口监听功能。

或者简易逻辑分析仪的功能。

网友B:
呵呵 串口监听软件多的是,

就怕 通信中是变波特率的...

网友C:
变波特率不怕

每种波特率放一个监听的,记录数据打上时间戳,呵呵

网友D:
中途改变波特率的比较少见……

不过我的带有远程升级功能的产品都有改变波特率的功能……正常情况下是9600,升级的时候改为115200,只是为了能快一点。

楼主:

   若其窜口是自定义波特率,比如2405,4807.。。。等等(很有这个可能,因为其用的晶振是12M的),数据可能不是8位,停止位可能是1位也可能是2位,有可能有奇偶校验位,关键是在不知道这些参数的情况下,以上这些窜口监听软件还能用吗?

网友E:
它与PC侧打开的串口设置有关

网友B:
呵呵,用示波器逻辑仪之类的差不多,

俺现在在弄的一个产品的编程卡就是通信中每发一个数据就改一次波特,还非常用的波特, 数据量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