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用消费电子产品的SOC来做控制系统吗?

楼主(2009-03-29):
    现在普通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如Mp3,手机,STB,DVD大都是用SOC了。片子里面集成200~500MHZ的CPU,支持SDRAM/DDR/DDR2,大容量FLASH,视频类产品还带有多路模拟输出,I2S,AC97,或者内置Audio DAC,HDMI,USB2.0接口。这些SOC通常都带有数十个GPIO,IR接口,有专业的硬件Mpeg,H.264解码器,多任务OS。消费类电子产品的软件和硬件系统经历每年数亿级别的出货量考验,稳定性和可靠性都不会有太多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些IC的价格都超级便宜,量大的价格可能就1$都不到,大部分IC提供商开放源码。
   看到很多人在做某些产品设计的时候,都是选用通用单片机,通用ARM之类的,外面要挂很多外设,所有的东西都得自己从来开始设计。感觉是不是可以变通一下,可以考虑选一些成熟的消费类电子产品的SOC方案,如在安防,民用控制领域。SOC芯片的输出可以直接输出到电视机,CPU快到可以接USB2.0硬盘边录边放,软件上IC厂商把啥都做好了,改代码跟Windows下编程差不多,呵呵,想起来就很爽。
  举个我身边的小例子来说说吧:
  公司的QT请RD打算做个自动设备用来自动接通,关断测试产品的电源或者AV输出信号来验证其稳定性,替代无聊的手工操作。最开始的时候打算找人用单片机或者其他的东东来搞,但是公司的RD这么忙,也没用理由去采购一堆单片机开发工具来重新开始玩吧?这事情就这么耽搁下来了,他们就继续受罪去人工开关吧。某天俺知道这回事以后,随便找来了公司的一个产品的闲置demo board,是一台DVB-S的接收机。把这玩意的20多个GPIO引出来,外面随便搭了个驱动板(继电器,固态继电器之类的玩意),剩下的工作扔给一个做UI的家伙来完成。好家伙,需求明确以后,2个工作日,一个功能相当完善的设备就搞定了,利用原来的资源(SOC的CPU:200M,2M SDRAM,1M Sflash,自己的OS)可以在电视机上显示很漂亮的控制界面,参数可以达到几十种,遥控器进行控制。可以说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了,这玩意比单片机啥的资源丰富太多了。要是选个单片机或ARM来搞短期内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么漂亮和方便的UI的,可靠性方面因为是很成熟的多任务OS,工作起来也很稳定可靠。

网友A:
SOC种类很多,控制系统也是

    但就控制系统的通常含义而言,多数情况下是指民用消费电子产品以外专用控制系统,这些控制系统采用民用级器件和设计思想是无法满足其可靠性要求的,虽然技术上SOC也可以做到较高的可靠性,只是目前的SOC主要为民用消费电子产品类应用而设计,专门为非消费类的专业控制系统设计生产SOC在成本和可靠性上还无法兼顾,所以目前专用控制系统至少绝大多数还不会基于SOC。当然,未来这也是一个方向,但不会在短期内实现。

网友B:
关键是可靠性,批量成本,体积……的问题

对于少数几个临时性测试工具而言,的确是怎么方便怎么来,你就是拿个台式机,把并口接出来都没问题的。

楼主:
Re:

我觉得像一般的控制系统,家用级别的,用哪些SOC可靠性,批量成本,体积都不成问题。在哪些使用普通支付LCD,数码管的产品使用这些IC明显可以提高开发销量,提升产品档次,但是成本不会有太多问题。俺提到的那块STB板子,硬件成本不过30RMB。PC并口来控制要多申请一台PC,老板觉得不划算。

网友C:
可靠性是主要障碍

"消费类电子产品的软件和硬件系统经历每年数亿级别的出货量考验,稳定性和可靠性都不会有太多问题"----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工作环境和工业现场的工作环境有很大的区别,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在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工作环境里得到的,工作环境一旦变恶劣器件还能正常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相对消费类电子的IC,工业级IC性能低而且价格贵是有它的道理的。
当然,不管你用什么东西来做设计,只要你能过得了工业产品的验收测试,买方肯定会掏钱,过不了,那对不起,一切照合同上签的办。

网友D:
实际价格不会这么便宜

1美元?不太可能,手机的CPU也需要几个美元的。
一个标准的带硬件H.264的ARM9 SOC也需要6美元以上,而且量已经非常大了。

楼主:
Re:解释一下

其实我发这个帖子从来没用想过用消费类SOC做工业级别的控制,那个当然不太现实。我是见到不少公司或者个人拿通用的单片机或者ARM来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控制或者运算,比如用ARM系统采集摄像头数据,然后自己做算法压缩,编码,传输的一整套东西。输入还要挂视频处理芯片,输出要视频DAC,压缩,编码,解码这些都是自己研究算法,这样好累的。这个时候如果用某些成熟消费类SOC基本上就很方便了,如果IC厂商愿意提高源码的话,开发人员在数天内就可以很方便的展开上层应用工作。当然有人会说我用Hi3510很方便,但价格可不便宜。
BTW,价格问题,现在的Mp3,STB低端产品的SOC真的都在1$以下了,功能并不弱。呵呵,前几天解剖过一个公交报站器,可能是早期一点的方案,感觉里面用到的IC实在太多了,报的语音质量还不太好。这玩意用我提到过的那套玩意来搞是相当简单的事情,报站信息可以直接输出视频信号叠加到车载电视上面去了,DVD,STB SOC的OSD功能还是很强大的。芯片内置24bit Audio DAC,语音效果绝对比广州哪些烂公交报站器强。我可不相信公交车报站器只能卖100大洋。如果有人说车载环境恶劣的话,那车载CD,DVD就是证明消费类SOC稳定的最好证据了。

网友B:
楼主可能对“汽车级”理解有误

对于车厢内,人(乘客们)能呆的地方,就应该算作商业级、民用级,所以所谓车载防震CD,在里面用4根弹簧把机芯托起来就可以搞定了,高级点的再加个预读缓冲区(我拆过的)。发动机点火控制器才需要汽车级的(温度、震动……)。

前几天chunyang提到,就算在载人宇宙飞船里用商业级的器件也未尝不可(毕竟有环境调节装置)。

网友A:
关键还是对什么是“控制系统”的定义存在分歧

    就业界而言,所谓“控制系统”虽然并非一定是工业用的,但首先要有控制算法,这个“算法”可不是简单的逻辑判断和开关控制,即使是经典控制理论就是一门并不好学的科目,脱离控制系统的定义去泛谈“控制”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任何产品其实追求的都是性价比,新技术能带来更高的性价比在多数情况下成立,但任何新技术也有其适用范围,自动控制领域的新技术其实层出不穷,无论是理论还是系统、元件等方面,只是离多数人包括以民用电子设计为主的电子工程师们比较远,因而不了解而已,甚至在总体上严格来说,控制系统所用到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等可是远远超出民用特别是消费电子领域的。

网友E:
一个洗衣机的嵌入系统就是一“控制系统”,实在多了去了

“控制”是一个相对古老的概念,“处理”相对而言时髦一些。至于“信号处理”就可谓时尚了。

“多媒体数字信号处理”则是时髦加时尚了。

网友F:
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工作环境和工业现场的工作环境有很大的

网友G(2012-07-16):
其实不少情况下是可以用的。
只是很多人不清楚有这么功能完善的SOC,这方面的资料比较缺乏。工业控制产品往往量有限,芯片的成本占的比重不大,所以用通用单片机来做问题不大,且灵活,而且之前的习惯等原因。而且IC厂商也不会支持(量太少。一年几k的量,IC厂家也不放在眼里面,如果IC上真的来支持了,成本就上去了)。 其他可能也有一些SOC自身的原因,毕竟是定制的专业芯片。

网友H:
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是,IC的生命周期。

工业控制产品,可能要卖几年,维护几年。如果用消费类的SOC,几年后要找IC都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