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圈圈:频率分辨率的问题

楼主(2009-03-30):
刚读完您写的“fft结果的物理意义”受益颇深,但一个问题请教:
**说:采样频率为1024Hz,1S采样点数为1024点,此时FFT可以分析到1HZ。再采1S,采样点数增加到2048点,此时FFT可以分析到0.5HZ。
Q:请问对前1S和后1S两次采样之间间隔有什么要求?采样的时间起点和长度和被采样信号的性质(是否是周期信号,周期大小)有关系吗?我总感觉采样也是有讲究的,比如如果采到第2秒的数据和第1秒相同,怎么能得到频率分辨率提高1倍呢?

网友A:
必须连续采样。

网友B:
采样持续多长时间,分辨率就是这个时间的倒数

用奈氏采样定理可以知道在一定的采样率下多少频率以下的频谱是有效的
然后用FFT计算的点数可以算出频率分辨率

楼主:
如果采样得到的值是循环重复的

比如说采了2046个数,前1023和后1023完全相同,还能说:分辨率就是这个时间的倒数吗?

网友B:
是这样的

无限长的采样意味着无限小的频率分辨率

非周期信号的傅里叶变换是连续的,想想这个结论就知道了

网友A:
如果仅是简单地重复不能提高分辨力。可以在后面补0提高分

网友C:
如果完全重复,则重复频率以下的分量完全为0,你要来何用

比如对50Hz工频采样,除了直流分量外,你要分析到0.5HZ又有什么用?

楼主:
可以在后面补0提高分辨力

后面指的是什么后面?
实际采到1024个点,再补上1024个0,看成2048个点参与fft变换?

楼主:
如果分辨率是1Hz,采样频率仍是256Hz

原信号含有频率为50.5Hz、相位为-30度、幅度为3V的交流信号,那么FFT
后频谱情况?

网友D:
内插和抽取

内插0后过低通,频谱搬移,信号恢复

网友E:
50Hz工频的采样精度还是很重要的

打个比方

有人的50Hz的工频不是电网提供的。

是由电机产生的

这个50Hz就是和电机的转速密切相关了

频率检测的越准,利用检测值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就好

就越能得到稳定的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