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DK CORE 磁芯 147页 3.4M e文 pdf版 ←← , 备而不用的东东

楼主(2009-04-02):
TDK  CORE 磁芯 147页 3.4M e文 pdf版.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2204944802.rar

网友A:
末尾的线规表也很有用

网友B:
谢谢,比看书好用!早上下载真快!

网友B:
感谢tyw,俺要把这好东东,顶起来!

网友C:
计划用十天的时间来啃

俺爬上老王的肩膀,争取用15天看懂,哈...

网友C:
俺弄点TDK来玩玩

之前一直弄山寨磁芯,总结了一套筛选优质磁芯的土办法

就是俺那个大功率的高频振荡器,不同频率下弄几分钟,测一下温升便是。

制作工艺上,俺还比较差,设备比较山寨嘛,有时还用蜡烛来固定,哈

自从你送了俺LCR电桥,俺这个高频功率振荡器,就少了一个测电感量的功能,很郁闷

网友D(2009-06-24):
请教蚂蚁和王兄

现在想测量最大为6A,频率范围为50-10kHz的电流,想用Ferrit core 自己绕制互感器,找了好久,请教下如何确定磁芯的尺寸和互感器的匝数。
十分感谢

楼主(2019-08-23):
引用 网友D:
现在想测量最大为6A,频率范围为50-10kHz的电流,想用Ferrit core 自己绕制互感器,找了好久,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