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一个打印机,烦请大家给推荐一个型号。

楼主(2009-04-03):
准备买一个打印机,烦请大家给推荐一个型号。

准备买一个打印机,要求
喷墨的
四色分离墨盒
不容易堵塞,我经常20~50天不打印的
容易维护
打印照片效果要好一些
容易兼容 便宜的墨水

选择的选择优先级:
容易维护>不挑墨水>价格

烦请大家给推荐一个型号。

网友A:
你这情况

建议上打印店去打,搁置几十天不打,一般都会堵

黑白的,用激打就行,俺前年弄了台HP的A4激打,连硒鼓一起才900块,那硒鼓还不错

网友B:
不要带色的

激**白就非常满足个人要求

网友C:
彩色

都21世纪了。彩色打印让生活更丰富。更能表达思想。 电路图,BOM,程序什么的,彩色的会更直观。

打印机,当然推荐HP啦。喷墨机现在都会讲打印头归位,自动用个密封塑料压住,不会干。注意环境温度,然后就是不打的时候,不要去按它,或者不插电。另外,打完之后一定要确认打印头归位了,才断电。

网友D:
现在的喷墨打印机喷头并不那么容易堵塞

    但要同时能很方便的用廉价墨水的就不容易找了,只有头盒分离式的才行,但头盒分离式的打印分辨率却相对较低,这个产品早被人琢磨透了,想兼得的话,只能通过改装实现,可楼主却又是很少打印的,处处矛盾啊。
    其实小量打印用户买最低端的打印机就最合适,算算最终平均每页打印的成本就知道了,其它的都是“噱头”,打印量稍大的则最好选择低端黑白激光机,照片送店出片最合适。

网友E:
如果不常用,千万不要买喷墨的

我买了个EPSON的,几天不用,就打印头就堵死,有时真想把它砸掉!
而且打印照片时如果不用原装的墨盒色偏非常严重。

还是买激光的好,速度又快。

网友F:
LS 正解

LZ 的要求真是处处矛盾啊

按老x的观点,黑白的就买激光的,彩色的买热蜡或激光的,效果好,质量稳定,不容易出问题
只是初次投资高点。

如果要省钱又不在乎效果,买个最便宜的彩喷即可,不过只能当玩具偶尔用用,千万别抱太高希望哦

网友F:
LS有点错误

好久没搞这个了,偶把热蜡打印机、喷蜡打印机、热升华打印机全搞混了:-)

网友G:
ls没做洗碗机转行做打印机了?

网友H:
喷墨打印机要加装连续供墨系统

网友I:
喷墨打印机墨汁也关键

网友D:
墨水只要别用寨寨货就基本上没有问题

    墨水只要配方合适且经过精细过滤就不会堵喷头,而现在精细过滤设备已经很便宜了,也正是因此导致山寨货泛滥,而山寨货的问题在于一味降低成本,不但滤芯往往超期服役,溶剂更不会用高等级的去离子纯净水而是用饮用级别的“纯净水”,其中的微量盐分是肇事的主要元凶。
    山寨墨水的生产过程极其简单,恐怕大出多数人的意料。

网友E:
可能我买到了山寨货了

花了200多装的连供系统。

不过喷墨打印机确实要求要经常使用,间隔时间不要超过半个月,
好的墨水如果长时间没用,同样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