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称2A的整流桥堆,通0.7A时热的烫手,属异常吗?

楼主(2009-04-06):
(无正文)

网友A:
无散热片,正常

楼主:
这样的封装是加不了散热片的

网友B:
那要看你的“烫手”标准了

温热正常,很烫的话就不对了。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C:
自身消耗接近1瓦

温热正常。1瓦的小灯泡还烫手呢。
只要不烫手,应该没问题。
可以适当加宽印板布线辅助散热。

网友D:
正常的

所以选用元器件一定不要只看一个最大参数,因为大多都是有条件的

网友E:
明摆着,50Hz交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