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任务调试的弱弱问题

楼主(2009-04-07):
(无正文)

网友A:
那要看你所用的操作系统以及任务的优先级了。理论上是可

楼主:
谢谢00

OS:nucleus
经上面提示,我将任务改为同优先级、时间片可用、可抢占,为什么还会在task1的while(1)中跑不出来呢

楼主:
难道是因为设置了时间片,但没有开启时间片需要的定时器

因为在下图中没有发现定时器,难道跟这个有关?

网友A:
那俺就不清楚了。肯定要有个定时器产生时间片的。

你可以在其它任务里设置断点,看看有没有执行到。

楼主:
没有执行到,所以才有此一问

刚才发现tms.c文件中有两处TMD_Time_Slice_State =  TM_NOT_ACTIVE
但是改为TM_ACTIVE后还是不能用,继续寻找答案中

楼主:
跟6楼没有关系

老鸟说有个timer_tick_enable()没跑,不过现在加上还不行,继续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