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电路

楼主(2009-04-10):
最近分析了一个奇怪的电路,可怎么也看不懂,请各位大侠指教。
这个电路是通信用的调制解调电路,线圈接收和发送是公用的,信号是双频FSK信号

令我非常奇怪的是,这个电路把接收放大器的一、二、三级放大都与一个2.44V的偏置电路相连接,似乎是把这个2.44V的偏置当成了地,我不理解设计者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这个接收电路还对发送电路的谐振网络有一定的反馈作用并优化发送电路的谐振输出。

N5和N6的放大器接法也非常奇怪,我以前也从来没见过 。

由于小弟初出茅庐,见识还很肤浅,还请各位大侠指教啊,有谁见它相类似的电
路(主要是通信类的 ),如果有请帮小弟解释一下,小弟感激不尽,实在对这个电路很疑惑 。

楼主:
这是电路的SCH文件

请各位多多指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022815632.rar

楼主:
这个电路的工作频率是24.5K和25.8K,使用的是电磁感应方式2

网友A:
呵呵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挺有意思的,我下载看看。

网友B:
看了一下,说说:

“这个电路把接收放大器的一、二、三级放大都与一个2.44V的偏置电路相连接,似乎是把这个2.44V的偏置当成了地,我不理解设计者为什么要这么做,”
解释:运算放大器单电源使用时,把VCC/2做为地,你的电源电压5V,地电压就是2.5V了。2.44V是2.5V电压实际测量结果。
   “这个接收电路还对发送电路的谐振网络有一定的反馈作用并优化发送电路的谐振输出。”
    这个影响不是好事,因为收发公用电感,当接收电路输入阻抗不高时,输入电容影响发射电路的谐振,输入电阻影响发射电路的Q值。
  “N5和N6的放大器接法也非常奇怪,我以前也从来没见过 。”
N5是典型的反向放大器,N6是比较器。都是典型使用电路。

网友C:
这也奇怪?

网友D:
呵呵,老王正解

在局部分析时可以将2。44V当地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大哥

谢谢各位大哥,特别是兴隆大哥的指点,通过您们的指点我明白了许多,这个电路的用法已经基本看懂了,太谢谢各位大师了,小弟不懂的地方太多了,望各位大哥多多指点。

只是,今天看了电路又想了想,还有一个地方想不通:
就是N5和N6的反馈电阻R5和R8(都是100K),为什么它们不是直接接放大器的“-”输入端2脚,而要接到那个2.44V的偏置上呢?

还有R7的作用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