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chunyang版主请教个单向晶闸管的问题

楼主(2009-04-11):
单向晶闸管一般用于可控整流,当做为交流开关使用时一般采用两个反并联轮流导通的方式,晶闸管导通后,要使其关断只有使阳极电流减小到维持电流以下,或加上反向电压。

让我疑惑的是晶闸管的关断时间Tq(circuit commutated turn-off time)这个参数.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
A-K不加反压时:要让单向晶闸管可靠自关断,必须在时间tq内让阳极电流保
               持小于维持电流状态。
A-K加反压时:要让单向晶闸管可靠关断,反压状态保持时间至少要达到Tq.
以上两点理解的对吗?

如下图电路中的单向可控硅会不会因让阳极电流保持小于维持电流状态的时间小于tq而造成断开J1后可控硅仍导通,不能关断?(不考虑实用性,纯验证用电路,假设RL是一个100ohm的阻性负载)

也同时向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高手请教:)

网友A:
可控硅是电流型器件

    关断的本质是电流降低到一定程度后(不一定非要是绝对的零电流)载流子的耗尽,这需要时间,该时间就是关断时间。你给的电路在交流过零时必发生关断。建议仔细学习可控硅的原理,否则参数的含义和意义难免用猜的了。

网友B:
24楼的现象已经出现过N次了.

网友A:
楼上帖子发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