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里两个IC都要用到25M晶振请问怎么接?

楼主(2009-04-11):
(无正文)

网友A:
还得看距离,近用一个,远,用2个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都可以的。

把接了晶体的芯片的时钟输出脚接到另外一个芯片的时钟输入脚

楼主:
一个脚接了外部时钟那另一个脚怎么处理啊

一个脚接了外部时钟那另一个脚怎么处理啊
接地还是接VCC。多少距离用两个晶振?
谢谢

网友B:
另一个脚是输出端,应该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