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个问题傻眼了

楼主(2009-04-12):
测得D667的beta值为200,但做下面的实验Uec=1.6V,应该只有0.1V左右才对,用8050就只有0.17V只是耐压在极限而已不敢用,这么大压降为什么呢?头快炸了,望哪位高手点拨一下

型号(规格) M/Pol  电压VCEO(V) 电流 IC(A)  功率 PC(W)
8050    SI-NPN     25          1.5          1
2SD667  SI-NPN     120         1           0.9

网友A:
检查是否基极驱动电流不够

显然工作在线性区

楼主:
为什么hfe都是200,压降却不同呢

楼主:
我这样算的

24V/2.2k=10mA
10mA*hfe=2000mA
而最大电流只有24V/100=240mA
肯定是在饱和区域里!压降应该只有0.1V才对!~
难道D667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B:
beta值和饱和压降都是在特定条件下才有意义

楼主:
再差不会差那么远吧!

楼主:
是向楼上说的原来三极管的特性曲线是不一样的啊

楼主:
这个图有用

楼主:
所以D667真正的输出电流只有0.1A

网友C:
C极那个电阻

为什么取100欧?

楼主:
负载如此

网友A:
越大功率的管子,需要的驱动电流越大

这是由基区的面积决定的,理想晶体管并不存在。

网友D:
估计引脚搞错了

网友D:
按楼主电路做了测试

负载100欧改为78欧,其他条件相同。测试结果为Vce(sat)=0.17V。

楼主:
楼上的你用的是D667吗?

引脚搞错就不会有电流了,8050我做的也是0.17V

网友D:
2SD667A

谁说引脚搞错就不会有电流?
常规8050的B极在中间,D667的B极在右边。

楼主:
这种简单的常识我是不会搞错的!

难道我的管子质量有问题?

楼主:
打算去市场上再买几个其他厂家的试试

楼主:
有谁能给我们双方的结论给予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