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指点

楼主(2009-04-12):
HC, COM, AI
谁有hcf4060,hcf4017的中文资料,英文的看不动啊
谢谢了,直接发信箱就好了
Email:hnowl@163.com

网友A:
这么简单的芯片规格书都看不懂那没辙了

网友B:
要是学过数字逻辑电路这些74和4000的芯片

只要看看逻辑图和时序图基本上就能搞定。。。

网友C:
lz确实要挨砖了,哈哈,去收吧

标准数字电路只要后面数码一样,逻辑都是相同的,仅电性能有区别

网友D:
还是找中文的数据手册吧

一般的书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