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流的问题

楼主(2009-04-13):
   我想问下  全桥(4个二极管)和半桥(1个二极管)整流出的电压有什么不同?
  比如我现在用220的市电,各是多少?
  还有就是 加负载和不加负载有区别么?
  我测过   全桥的加负载就是220左右  可是不加负载就1.4*220=308  不知道怎么回事  帮忙解释下  谢谢大家了  我是菜鸟~~

网友A:
你打算整流完直接接负载啊!

没滤波,半波等效电压0.45倍全波0.9

网友B:
半波不是半桥

楼主:
这是电路 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
电路图再上边

  我想问下 我要靠线圈产生磁场,驱动用电器~~ 谁能给个全桥和半波的计算啊  整流后的直流和原来的交流关系怎么样啊   谢谢了

网友C:
在特定负载下,只要有足够的滤波和输入功率,二者是一样

但滤波相对负载不足时,输出电压就会波动,具体计算过程比较复杂。

楼主:
大家帮忙顶起来啊 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