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稳压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9-04-13):
电路图如图所示。
我想在非线性阻性负载的另一端通过100V的稳压管稳压得到稳定的100V。非线性阻性负载的阻抗约300M。
不知这么小的电流(8uA)能否使稳压管正常工作稳压100V。
手头这个稳压管的Iz、Vz曲线中的Iz最小从0.1mA开始,再向下没有给出,是不是意味着最小电流为0.1mA?

网友A:
不一定

只是厂家未给出参数指标或不能保证参数指标,不过你的电路是无法工作的,不仅仅是电流问题。

楼主:
请问楼上

电路为何无法工作?谢谢

楼主:
我已经做过试验了

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B:
工作不正常

稳定电流Iz太小,不能使稳压管进入稳压区域。如果说明书给出的Iz为0.1mA,可视稳定电流为0.1mA,稳压管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我又重新进行了试验

在输入电压为500V时,稳压管上的电压就可以稳定到100V了,也就是说在1.3uA就可以稳定了。
厂家说只要能够稳压到100V,电流小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有负载吗

这100V干什么用的?负载有多大?要考虑负载吸收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