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4100驱动40W交流220风机是否合适

楼主(2009-04-13):
看参数最大切换电流3A,最大功率750VA
怎么很少人这样用
体积又小,价格又便宜,多好

网友A:
还要看触点耐压的

楼主:
能用吗?只是觉得别人都不这样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别人用的都是比这大个点的继电器

楼主:
没人熟悉这个继电器吗?

渴望得到指点啊

网友B:
RMB1.20元

楼主:
这种继电器为信号继电器

那信号继电器能用在去控制220交流小功率电机吗?
希望对这方面有见解的朋友给予指点!

网友C:
不能,40W的电机启停瞬间的电流电压根本就不能按40W算

比如冰箱的压缩机电机,功率一般就100多W(通常在250W以下),但你能用普通的继电器切换吗???

网友D:
最好还是无触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