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开关电源 谢谢了

楼主(2009-04-14):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开关电源  里面用的电感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啊  谢谢了  能具体点么  最好有过程 谢谢大家了   还有就是帮忙叙述下各个部分的作用

网友A:
电感?

变压器吧?有专门计算变压器参数的公式,貌似有软件帮你算,至于原理随便一本开关电源的书上都有的,找本沙占友的瞄一下,关注本贴,希望圈圈过来上上课O(∩_∩)O哈哈~

网友B:
错误的图纸

是一个高频变压器,3个绕组。
不是这么画的。
也不可能都是10mH。

网友C:
建议看一下开关电源方面的书。

楼主:
能帮忙阐述 一下么

  能帮忙阐述一下 各个部分作用  和选材的方法么  计算  谢谢

楼主:
高频变压器

网友D:
这三个电感实际上是绕在同一个铁心上的

就是一个多绕组变压器。

至于上课么,还是找本书看看先,例如赵修科老师《赵修科 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
事先说一句:变压器不是三两天能够搞清楚的,不下点功夫就想设计和计算,那是办不到的事。

楼主:
帮忙解决啊 谢谢了

怎么没人顶了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