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示波器后,继电器总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14):
  最近用功放驱动一容性负载,阻抗比较低。如果不加示波器的话,电路工作正常,但是在负载两端加上示波器后,功放的继电器频繁掉电上电,电路无法工作。我在打开电源的时候,音量时调到最小的。以前测试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从昨天起就一直出现这个问题。
  不能使用示波器测量波形,调整参数只能是估计,很不方便,而且很容易损坏负载。昨天已经将负载报废了一块了,不敢轻举妄动了。所以急切想解决这个问题。

  在线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把示波器浮地试一下

难道是传说中的共地的问题?

楼主:
回复楼上:什么意思?

  示波器的地线不接?

网友B:
就是地回路问题

示波器的地与电网的接地线是相通的,检查你的待测系统接地情况或对大地的电位要求等,问题就在这,隔离潜地回路就不会再有问题了。

网友A:
就是 吧示波器的3眼插座的PE脚掰掉~~~

就是 吧示波器的3眼插座的PE脚掰掉~~~,或者使用隔离变压器,将示波器浮地,开关电源里面经常这么搞,虽然问了泰克的工程师说这样是不对的,好像是说这样示波器的噪声指标就不对了,但是勉强用一下啦,总不至于去买差分探头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了,问题解决了

  更改了一下接线方式,不跳了

网友C:
不懂 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