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谢谢

楼主(2009-04-19):
这是一个充电食物搅拌电路,里面的充电电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Q2和Q1会冒烟坏掉,,,请问各位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9144627288.pdf

网友A:
buck

这种BUCK驱动电路不行。速度太慢,Q2经常工作在线性区,功耗很大,很容易烧。
你用3.3uH的电感,想必频率很高,必须采用推挽驱动。
而且驱动电压只有5V,电源12V,这样驱动,开关管不能关断。也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