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简单的自动加水电路,出现了点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04-21):
文字说明

    用555做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探针4提供高电平,当水低于探针3时就加水,加水达到探针2时就停止加水,探针1是复位保护端。
    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当水低于探针3的时候就开始加水,等水刚碰到探针3时就停了,根本没有等到水位上升到探针2才停,用数字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试a点电压再重新实验,电路就恢复正常工作了,重复几次都正常,但是只要把万用表表笔拿下来,电路就又工作不正常了,我想我的描述很清楚了吧,请教各位帮我分析一下原因,谢谢了

楼主:
没人帮我看看?

没人来看看?

楼主:
再次补充

首先怀疑干扰,所以在R3两端并联了104瓷片电容,没有效果,气急就并上330U电解电容,依然没有效果
再怀疑电泵工作时干扰太大,电路带载能力不行,加大了电解电容C1,依然没有效果。。。

网友A:
2,6脚外面的电路似乎有点问题

R1,R2去掉不用,R3,R4改为1M,并且并联大电容,Q1的BE间也并联大电容,这样就基本OK了。

楼主:
解决了

谢谢楼上的意见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带载能力的问题
将电解电容C1增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