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弱的问题:有没有“高级摄像头”可以达到摄像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4-21):
到处都是

牌子:sony、博世....
输出:模拟、数字....
接口:VGA、BNC、USB、IP....

网友B:
不行

USB接口的,好想速度达不到。
最基本的720*576 25P好像都达不到。

网友C:
那要看是什么摄像头了

   普通消费类摄像头(就是一般用于上网视频聊天的那种)其实都是垃圾,再高级的都是垃圾,连最普通的监控摄像头都远远不如(二者的价格已经相当了)。至于专业摄像头,像电视台或拍电视剧用的那种摄像机用的成像组件都有的卖,价格是高5位数甚至6位数,那也是摄像头。问题是,你的“高级”指的是什么?

网友D:
KODAK的2K^2,50fps,12bit,若干年前还禁运。

那玩意儿在低速下能玩到4K^2。

网友E:
高清的摄像头,比普通摄像机还要清楚

就是价格贵

楼主:
目的:嵌入式主板+摄像头,完成老师的教学录像

网友F:
听说高速的快门也异常快,连贴在风扇页上的名片都能拍出

求证一下...

网友G:
LS说的那个一般都是专业机,实在太专业了

价格可不低

网友H:
现在开始大量使用高清摄像机。。。技术进步带来的。。。

网友I:
高速快门

快门跟光圈、以及ISO的关系。

要得到近似的图像,在高速快门的情况下,要大光圈,保证进光量。
大光圈带来的问题有2个,一个是景深变小,一个是边缘容易变形。

另外高ISO相当于同样光量的情况下曝光的一个系数,是胶卷的重要参数之一,
但在数码Sensor上,类似数码放大,必然增加噪点。

当然同样情况下,Sensor的大小对成像质量影响非常大。
比如,1/1.7英寸Sensor的相机显然比1/2.5英寸的清晰得多,类似于胶卷的ISO是200的比100的情况吧。

网友D:
专业CCD摄像机是可以“自定义参数的”,

如电子快门开启时间,分辩率(像素绑定),扫描方式等等。在相对低的分辨率的情况下(多像素绑定为一个像素以提高电荷累积强度),其速度可以达到几百fps。

另外专业CCD摄像机的电子快门是可以自己连续触发或由外脉冲触发。

网友B:
楼主的要求是录制教学录像

那最简单的,一个摄像头,一个笔记本就OK了。
笔记本用C:Program FilesMovie Maker 软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