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转速

楼主(2009-04-22):
(无正文)

网友A:
你没有把你的想法说清楚,哪知道可不可心呢。

红外是用来数据传输还是用来照到叶片反射回来计数用。

楼主:
回复二楼

  我的想法是 红外发射和接收放在电扇的两侧  然后当电扇转动时  当叶片转到中间时挡住红外的接收  产生一个低电平  计数一次   这是我想法  还没做过  不晓得行不行   或者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测转速  谢谢

网友B:
码表

还不如装个码表就是了。。

自行车用码表,看一下他的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C:
用红外遮断法是可以的

但缺乏工程上的实用性,为什么,留给你自己去思考,当然,测量方法还是很多的。

网友D:
你的要求随着频率的增加会更难,建议用一些专业的光电计数器,如欧姆龙的,带光纤,一边发射一边接收

网友E(2009-05-22):
用霍尔传感器吧

网友F:
同意楼上

在风扇的扇叶上粘上一个磁铁应该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网友A:
扇叶上粘个磁铁?能对称不?在轴上还差不多

网友G:
速度

我感觉用红外线测转速是不行的!因为当风扇转非常快的时候,你想它还能感应到两个叶片之间的空隙吗?所以它是无法测出来的!我想用汽车上的公里表的原理还可以!仔细研究一下吧啊!

网友H:
LS感觉失误

网友I:
LS的LS太有意思了

  又不是让你自己数,你的眼睛有视觉暂留效应,可红外管没有

网友J:
很简单,直接用转速测试仪就够了.

网友K:
用金属接近开关。

网友L:
晕死,你数不清转太快叶子,光可数的清呢...

网友M:
回楼主

各位
楼主是要一个测量风扇转速的东西

像沾磁铁,有点麻烦,且不可靠,

楼主要求的是方便测量,又不去动被测量物。

网友N:
上一束激光吧

肯定能行

网友O:
红外是可行的。

用遥控器的收发电路,应该能行。不过,应该用隔断,而不是反射。
相应时间1ms。似乎距离够用。没仔细算

网友P:
是否可以参考CPU散热风扇呢?

CPU散热风扇貌似都带转速测量和转速控制功能,不知道控制系统复杂程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