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怎么转换成word格式

楼主(2009-04-22):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用截屏吧 ………………

楼主:
谁有呢?

  那我知道可是截屏由于屏幕太小,PCB中的字符看不到 ,我想有那种在截屏中可以移动屏幕的那种的 谁又呢?

网友B:
有个软件你可以用一下

HyperSnap 可以滚屏抓图

网友C:
装个虚拟打印机吧

装个虚拟打印机吧,先把pcb专成bmp或jpe格式

网友D:
再清楚你的word也显示不出来啊……

毕竟一般的A4纸也就那么点大

网友E:
额...PDF打印,想按什么比例就按什么比例...

再可以转成任意大小图片的  然后,不就到word了

网友F:
protel->pdf->coreldraw->emf file>word

全矢量的处理流程,绝对不失真
得到的图片可以无限放大

网友G:
在打印视图里COPY

在打印视图里COPY——快捷键E,然后C,再粘贴到WORD里,对图片操作即可。

楼主:
谢谢 这方法行

网友H:
为什么要转到WORD呢

网友I:
PDF 打印!很方便

网友J:
真的行啊!

ding

网友K:
选中视野CTRL-C,word里面CTR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