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3条腿的二极管。。。。

楼主(2009-04-23):
家里的电磁炉坏了,查了下电路图,有几个元件标的是二极管,在pcb上看是3个引脚的。红圈全的1个是9014,另外3个好像是二极管,正负极如图所示倒也对得上原理图。二极管是1n4148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B:
当然有

多数是共阳或共阴的双二极管,也有两个管脚是直通的单二极管。

楼主:
这个好像是单二极管,3个引脚。

下面2个引脚是导通的

网友C:
RE

内部是两个方向相反的二极管,把其中一端连接成一个脚.

网友D:
有很多双二极管就是三个脚的.还有更多脚的呢

网友E:
里面有2个二极管的那叫半桥,有4个二极管的那叫全桥

网友F:
电压计算谁知道?

采用双电源供电(一正一负),两个电阻串联,中间取样,两电阻之间的电压,如何计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