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触发脉冲宽度的问题?

楼主(2009-04-28):
我用的硅有两种:SanRex T4E8F,SanRex T8C8F2分别是4A的硅和8A的硅,工作在四象限,如果用脉冲去触发的话,脉冲宽度多宽比较可靠的能打通硅?2ms是否够了?
谢谢!

网友A:
查产品数据手册

太宽---功耗过大
太窄---导通不可靠

楼主:
惭愧呀,小弟很菜,规格书上没看出有这一个指标。

小弟很菜,规格书上没看出有这一个指标。

网友B:
楼上去看器件手册中IGT的有关参数和曲线图

IGT是触发电流的意思。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C:
2ms,一般是足够了

几十us仍未导通,则应考虑触发电压和电流够不够。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讲解,我正准备用2ms来做,但有些不确定。

谢谢各位前辈的讲解,我正准备用2ms来做,但有些不确定,所以上来问问大家。以前用4ms没出过问题。

网友D:
哪需要这么宽?!

网友E:
re

我想知道,怎样确定可控硅工作在几象限?

网友F(2022-06-06):
可控硅驱动感性负载最忌在电压过0点触发!特别是变压器负载,将出现最大尖峰电流。如果是纯电感在90度触发尖峰电流最小,这时电流波形为正弦波。实际应用中都是带阻性的,所以要获得最佳波形触发角要适度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