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输入接口的有加保护TVS,应该接哪个地?

楼主(2009-04-28):
我是将tvs接信号地,然后信号地和保护地之间用电容连接。 信号板做到浮地。

不知可行否?

网友A:
应该接保护地

否则高压泄放时会“垫高”信号地造成对系统的冲击,保护作用因之大大降低。

楼主:
chunyang 你好

是否能分成防雷(防高压) 和 防ESD?

TVS防雷要接保护地,这个可以肯定。 但对于防ESD是否可以接保护地?因为有的客户的保护地是不接的,当有ESD干扰出现,TVS就没用了。

网友A:
防雷的保护地要单独设置

    ESD的地泄放回路也不能和信号地回路简单的合并,原因前帖已及,只有当泄放地的阻抗足够低且信号频率不高时才能合并,如大面积覆地或信号地和泄放地各自独立后在合适处交汇等,这里泄放地即指前帖中的“保护地”而非防雷击的保护地,在工业现场等电磁环境恶劣的地方更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