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V——>5V电源 怎么转?

楼主(2009-04-29):
RT
注意:直流转换
有没有直接转换的芯片

网友A:
DC-DC

LM267x/257x
MC34063
之类芯片

网友B:
看到楼主的题目,最担心有人给建议用7805

还好,沙发上那位给你推荐了DCDC,其中34063很便宜的

7805每天都在为全球变暖做奉献,设计时落差超过5V应避免采用线性稳压。

楼主:
DC-DC如何使用,还需要滤波吗?

楼主:
7805从来都不用,效率太低!

楼主:
延伸问题 DC-DC与线性稳压的优劣?

网友C: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

我会先7812-再7805
哈哈
电工么,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可靠稳定无干扰最重要
当然,这里涉及到设计思路的问题

网友D:
线性稳压最大的优点是无功率管的开关动作,纹波小

线性稳压线路本身基本无电磁辐射,开关电源因为要根据输入、输出调节占空比,主要依靠功率开关的动作来完成,肯定存在较大的传导和辐射干扰,所以开关电源一般要用金属壳体封闭起来,滤波电感是必不可少的。开关电源转换效率高,做得好的开关电源完全可以替代传统线性电源,只有对干扰要求极高的某些应用不得已采用线性电源。

网友B:
7812-再7805只是分担发热量而已

浪费掉的能量跟单一的7805是一样的

网友E:
如果功率不高可用7805或LM431

如果功率不高可用7805或LM431

网友F:
如果发热能承受,或者散热可以解决,俺还是首选7805。

楼主:
请问 滤波电感如何选择?

网友G:
有个34063的设计软件

web的,根据设计要求计算出元器件参数,很方便。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3017236251.rar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3017236251.rar

网友H:
用过78D05

网友I:
如果负载平均电流不超过10mA,我会首选7805

网友J:
7805静态电流都7mA左右,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