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奇妙的补偿稳压问题

楼主(2009-04-30):
原理如图所示,这是一个补偿试调压装置,其中两个开关是互锁关系,这两个开关来回切换可升高或降低主回路的电压,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如何使这两个开关在切换的过程中非常平稳,方法有很多种,但效果是不同的,发这个帖子追求最佳效果,

网友A:
没有使用自耦变压器调压简单

用马达带动进行调压

楼主:
awey

马达带动碳刷,碳刷需要经常更换!维护成本高

网友A:
现在的大功率稳压基本上是用电机加碳刷的

楼主:
电机加碳刷方法需要经常更换,

维护量大,我们追求的就是最佳方法不是最常用方法,常用的方法不一定是最佳的方法

网友B:
楼主的应用让我想起开关电源。

使用IGBT、或功率MOS吧

楼主:
liudewei

你是说用功率MOS做开关吗?但我认为不管用接触器还是用电子开关,都必须要妥善的解决过压和过流问题,这样的设计才能更可靠更长久

网友A:
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稳压电源

有转接式、补偿式、磁饱和式的等
无触点补偿式的当然好,但成本较高,功率做大不容易。
最关键的是市场。

用碳刷的不想你想像的那么容易坏,一般几年换一次。

交流稳压电源是个夕阳产业,我有个同学是专业制造这个的,当初赚了不少钱,但现在也转行业了。

网友C:
不调压时,一次侧从市电断开,一次侧短路,看起来很好看

不过,由于变压器具有漏感,实际上还是有几伏的压降,短路开关放在二次侧才是正道

只用接触器,或只用SCR,都是蠢办法

网友C:
接触器的寿命问题

主要是触点的烧蚀,想办法让Y工作在ZVS便是了,估计没几个明白人

网友D:
用接触器?亏你想得出,还ZVS

网友C:
re:楼上

楼主一定是用机械开关的,这么大功率不可能用继电器,那便只有接触器了.

接触器的ZVS, 新鲜吗? 一般人俺不告诉他...你想想,触点烧蚀是因为开关动作时,高电压与大电流的共同作用,想办法让断开时的电压保持比较低的况态就OK了,方法有一万种

楼主:
PowerAnts

发表一下你的高见呢,你说短路放在二次侧,二次侧是主回路,承受大电流,请问这短路开关得用多大的?!成本增加几何?!还正道。只用接触器,或只用SCR,都是蠢办法,那么你说用什么才是聪明办法啊?

楼主:
接触器是机械元件

不可能精确的ZVS,

网友C:
功率设备 讲究可靠性,热设计.

方法俺在上面已经讲过了,俺不是故弄玄虚, 这坛子里常露面的,没几个人懂俺的弄法.

楼主:
PowerAnts

短路开关放主回路,这肯定是不可靠的设计,增加成本不说,还增加体积,经常性切换大电流寿命容易减低,而一次侧的控制电流就相对小很多,少几V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C:
你们那个总工,看来不咋的

你那台设备卖6W块,增加1000块成本在开关设备上面,可靠性数倍的增长。
售价维持6W,维护成本大大降低,工作人员少出一趟差便赚回来了,名声还好。

楼主:
PowerAnts

我们现在讲的是技术,你不要动不动就对别人进行人生攻击好不好?问题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你短路开关设置在二次侧只不过增加了几付电压,对于220V的电网电压来说差几付不是问题,花这些成本去解决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值得吗?假设变压器变比是220比8,那么如果二次侧流过150A的电流时一次侧才5A多的电流,请问切换150A可靠还是切换5A可靠?!

网友C:
没有攻击任何人的意思

俺只是说,能用接触器来做调压开关的人,脑子一定十分的好使。

在一次侧控制确实能降低控制电流,但是控制电压呢?

由于机械开关的死区时间相当大,负载电流处于最大值时,一次侧短路开关断开,20KVA的变压器,磁场储能可达几十焦尔,这不是那么好吸收的,一次侧回路开关间隙便处于击穿状态,引起烧蚀。

应该说,你们没有攻下SCR的应用。

目前,你们受到的最大困惑,应该就是触点寿命的问题。

楼主:
NONONO

PowerAnts你太自信了,实际情况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变压器怎么可能有20KVA,补偿试,只要补偿的那一部分就够了,最多1KVA多点的样子,SCR的应用没有什么难的,但是问题不在这,

网友C:
接19楼

而且,由于二次侧固定,靠调整一次侧的抽头来进行补偿,变压器不是处于最佳工况条件,即,小补偿时,工作磁密十分低,铜损相对大;大被偿时,工作磁密比较高,铁损相对大。

除了磁场储能,还有另一个问题存在:如果开关在电压不为零处切换,二次侧与负载串联,一次侧两端电压会很高(数千伏级),极可能破坏绕组的绝缘,或破坏接触器

楼主:
关于一次侧电压击穿的问题

这个有的是办法解决,在切换的瞬间可以阻容,压敏,并接功率电阻等等手段解决过压问题。

网友C:
1千多伏安?

最大补偿量百分之几十?控制总容量多少KVA?上次进了你提供的网站,你们做的全是100KVA的

楼主:
1千多伏安的变压器来补偿,足已

网友E:
机械元件的ZVS实现方法N久以前就有人在这里说过了

可怜的蚂蚁还在这里故弄玄虚,“一般人俺不告诉他”。
“一般人俺不告诉他”那是阳萎的人说的。

楼主:
不过你有一点猜对了

在切换的瞬间确实是有高压存在,但是高压的问题好解决,过流的问题你想到过吗?嘿嘿,这个简单的图处理起来可不简单,处理好更不简单,切换的瞬间有太多的故事

楼主:
有一点值得肯定

PowerAnts发言踊跃,思维很快,不过考虑问题欠成熟,太自信,经验相对不足

网友C:
re:lyjian

有意思,别人说了,那是别人的本事,能自已想出来才是。

俺说:一般人俺不告诉他,俺后面还是说了(想办法让开关动作时,两端保持较低电压)

至于阳萎与否,你作为男性不可以断定的...

楼主:
好了好了,咱们不吵了,言归正传

PowerAnts你说的想办法让开关动作时,两端保持较低电压,你有什么好方法?除了ZVW之外

网友C:
俺对你1千多VA补偿100KVA控制容量十分的怀疑

你们的技术规格是,电压补偿量20%,地球人都知道,要补偿这20%电压,便需要处理20KVA的视在功率,如果你们做到了,那肯定是天下第一了。

网友C:
你去问lyjian

如果他说的不是俺想的那种,,俺再告诉你

楼主:
1千多VA

是其中一个单元,有很多单元,加起来可能节能20KVA,咱们现在只讨论一个单元,其他单元同理

网友C:
郁闷

弄了半天,你们玩的是多个变压器串联,每组被8V,要补20%,每一相便要5个变压器,三相共用15个,总的处理量约20KVA,天啦...受不了

楼主:
你哪又受不了了?

过压的问题好解决,这个不成问题,但是切换的瞬间不是光处理的过压就能平稳切换的

网友C:
1千多伏安的切换好处理

磁场能量也就零点几焦尔,不过一大堆突波吸收,累

楼主:
告诉你个N年前的实验现象

不处理过压会炸变压器,处理了过压就不会炸变压器了,不过在切换的瞬间接触器偶尔会有大火花出来,

网友C:
俺觉得

你以前所说的发热很小,是指温升较小,你们把每一路需要的6-7KVA变压器,分成5个左右串联使用,把发热分散,而且小变压器的表面积比大变压器大得多,故些温升比较小,故而有发热小的感觉。
实际上,小容量的变压器,效率比大容量的要低,总的发热量是增加了的,只是你感觉不到而已。

楼主:
发热?

发热是无关痛痒的问题,接触器有大火花不是比发热问题更严重吗?跟值得关注

楼主:
好,先告诉你

我们不是用15个变压器,呵呵,比这个少,现在跟你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不过我们现在想改进一下设计,让成本更低,生产维护更方便,体积更小。说说你的几百元成本的方法呢

楼主:
PowerAnts

虽说你这人有些缺点,不过见解还算有独到之处,

网友C:
那每组至少要3个了

220:8, 1000多VA
220:16,2000多VA
220:32,4000VA

网友C:
啥人都有缺点的

给俺发工资的那人,意见相左时,俺都不留情面,何况你不欠俺钱,哈

楼主:
你这么聪明

每组几个不用我多说了,你心里应该有数了。解决过压以后接触器依然会偶尔有大火花出现,说说你的解决之道呢

网友C:
运用机械-电子组合开关,提高接触器触点寿命

我们知道,电子开关的寿命长,但是具有较大的导通损耗,机械开关则与之相反,二者结合,则可取长补短,电子开关负责切换,机械开关负责运行。
而闭合前,先让电子开关闭合,再接通接触器控制电唷,接触器可靠吸合后,再关掉电子开关,实行“零功耗”运行;
触点断开前,先让电子开关闭合,再断开接触器控制电流,触点断开后,再断开电子开关,注意时序

电子开关用可控硅,20A/600V的也就十来元,十来个变压器的话,20个可控硅,加上驱动板,总共也就四五百元

把触点的烧蚀问题解决了,接触器的寿命几倍的提高,维护人员储备大大减小

楼主:
用电子开关和接触器的思路是对了

不过具体细节上还欠缺很多,比如过压过流没有解决,即使用电子开关也会使其受到冲击,缩短电子开关的寿命,另外,短路开关这一头你怎么用电子开关?电压为0!

网友F:
电流过零点切换不行吗?

楼主:
不是简单的过零切换就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G:
此帖应该放到电源版面才是

网友G:
好像是上海某厂,有专利的

我查查看,把专利号给你。

网友G:
老王说得是,已经做滥了

网友C:
高频链是一个趋势

10KVA的高频链代替那个2000块的7KVA工频变压器

网友G:
大华出的5kVA稳压器

要5000多,重37kg。

网友C:
差不多吧

我订制了一台3KVA的铜线隔离变压器,据厂家说,至少重15KG。

如果它是用磁饱合的话,用铁量会增加许多

楼主:
你们说的高频连是什么?

逆变?!还有那个什么西班牙技术是什么垃圾?

网友H:
高频链逆变电源的设计

http://www.**/article/77132.htm

楼主:
就是一个改进的逆变器吗

那个滤波装置会不会有点大?这个方案比较复杂,可靠性恐怕不是很高,